[外设] 罗技M150滚轮失灵

楼主(2025-06-13):
滚轮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失灵的,偶尔能好使一下是什么原因呀?打算维修先确定个范围。

故障原因通过阅读这个文章已经有参考了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401663-1-1.html
不过听过这个网站很有个性,平日里不开放注册,开放日还需要邀请码
有前辈对这个网站注册了解吗?

网友A:
滚轮编码器坏了,这个看高度适配,9mm 11mm等等,推荐TTC银轮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编码器坏了,这个看高度适配,9mm 11mm等等,推荐TTC银轮编码器

确实是编码器坏了,请问你知道编码器 9mm 11mm等规格,自己用尺如何测量,你知道吗?

参考下图,从友商论坛下载的

楼主:
才知道除了 9mm 11mm参数外,还有轴套形状和长度,有懂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知道除了 9mm 11mm参数外,还有轴套形状和长度,有懂的吗?

去淘宝看,有些卖家标的有尺寸和你的对比一下就知道要买哪一个了。

网友:
更换编码器,手巧的拆开编码器,清洗除锈打磨

网友B:
自己拆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编码器坏了,请问你知道编码器 9mm 11mm等规格,自己用尺如何测量,你知道吗?

参考下图,从友商论 ...

一般编码器侧面有数字就是高度。实在没有就手工量下。
CHH啊,当年不需要邀请,我也是凑巧在开放日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编码器侧面有数字就是高度。实在没有就手工量下。
CHH啊,当年不需要邀请,我也是凑巧在开放日注册的 ...

开放日是什么日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上次你精彩的解答那个插头我还记得非常感谢
我知道了,看一下这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D:
游标卡尺,  买~买~买~

没有游标卡尺好测量么???

网友:
楼上都给出识别办法了。

楼主:
我学习了一番发现优先采用防尘编码器非常重要
编码器最大的敌人是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游标卡尺,  买~买~买~

没有游标卡尺好测量么???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放日是什么日期呀?

不一定,会有提前公告。一般是节日,或者某些纪念日之类。
我看了下我是6月1日注册的。

网友E:
所以买罗技马拉松办公系列要从3系起,最好5系起步,基本都是光栅滚轮,不考虑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买罗技马拉松办公系列要从3系起,最好5系起步,基本都是光栅滚轮,不考虑寿命。 ...

学习了,谢谢熊猫大神

网友:
买一个编码器就行,看看上面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买罗技马拉松办公系列要从3系起,最好5系起步,基本都是光栅滚轮,不考虑寿命。 ...

微动开关是不是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买罗技马拉松办公系列要从3系起,最好5系起步,基本都是光栅滚轮,不考虑寿命。 ...

我之前闲鱼捡漏的M950就是光栅坏了,一滚到底,拆了个旧鼠标上的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