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几十块方案的激光雕刻机雕刻面积太小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5-06-13):
看到有人用这种几十块的雕刻机DIY钢网成功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雕刻面积太小了,最多只能做到5×5,而PCB需要10×10,应该是那个光驱导轨限制了雕刻面积,有办法把行程做大一点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E421G7mf

楼主:
雕刻机做法,不需要3D打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P411c7yV

网友A:
楼主在这个帖子和上个帖子中所说的钢网,和植锡钢网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这个帖子和上个帖子中所说的钢网,和植锡钢网是两码事。

能当钢网用就行了,比真钢网省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当钢网用就行了,比真钢网省钱多了

直接在假货宝上买成品不香?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网友B:
问视频博主应该更有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视频博主应该更有效吧

发现淘宝上丝杆很便宜,几块钱一根还包邮,撸几根丝杆再买两个便宜的步进电机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行程问题了?如果可行的话DIY激光雕刻机就非常具有实用价值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4124727609

网友:
还是吉吉波厉害

网友:
精度是个问题

网友:
就问精度不够 怎么办

网友:
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应该是适配光驱那种电机的吧,换步进电机和丝杆估计要改程序?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关键数据参数。

网友(2025-07-13):
更换丝杆就行,还可以用同步带驱动,想做多大就做大,无需考虑精度,激光机本来就没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