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三合一充电线,都是尾部线断,拆开重接

楼主(2025-06-13):
维修三合一充电线,都是尾部线断,拆开重接

网友:
经常边充边玩最容易导致弯曲的地方断裂。

网友A:
镀锡合金硬,脆,如果像耳机线那样就耐弯折了

网友:
剪掉,重做头,辣鸡线就直接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锡合金硬,脆,如果像耳机线那样就耐弯折了

耳机线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线过不了大电流

加数量啊,300股,500股800股

网友C:
当看到或感觉它将要折断了,及时用热缩管来强化它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损坏的情况见得多了,直接换新最好,不然维修的地方还会再断。

网友:
接好套上热缩管

网友D:
热缩管啥规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看到或感觉它将要折断了,及时用热缩管来强化它还是可以的。

最好里面再加上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缩管啥规格啊?

我买的一盒的,什么型号都有,

网友:
闲着无聊 也是闲着。

网友:
水果卖线

网友:
我也是数据线根部用热缩管加固使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