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燃气热水器和冰箱堵漏的问题想请教下坛友

楼主(2025-06-13):
亲戚家的东西,这两个我不太熟,上来问问看

燃气热水器这个没打算自己修,只是想知道下大概原因到时候修的时候不至于被狠宰

故障是偶尔打不着,有时候要打10分钟说才能打着,而且用的时候偶尔会自动熄火,感觉是点火部分的问题,但是点火部分问题会导致自动熄火吗?没用过燃气式的不太清楚

冰箱是铲冰的时候捅漏内壳,冷藏部分结霜严重,亲戚试过用修车用的玻璃胶堵,可以堵一会,但是会脱落。

我想问下这种堵漏是用耐低温型的类似704的那种堵漏胶水好呢还是用泡沫胶打进去好?

网友:
点火感应针坏?

网友A:
热水器,有没有可能进水过滤器堵了?造成水压低??
冰箱蒸发器基本上都是铝的,不好补,还是找专业人士看看吧。。。

网友B:
热水器不点火,原因有风压开关,水汽联动阀,感应针,点火装置
冰箱打泡沫胶好点

网友C:
热水器看年限,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建议更换,现在国补价格低到没边,还修个啥

网友D:
亲戚的东西,既然不会修就不要管,规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戚的东西,既然不会修就不要管,规避麻烦

+1,老湿机...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网友:
冰箱堵漏,用有机硅橡胶,把冰箱停一下,在常温下粘接,等干透了以后再使用。热水器的原因不好说,分析可能是电路有了问题,如果是单纯是电磁阀或探针的问题,不会很久都点不着的,要么一直不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戚的东西,既然不会修就不要管,规避麻烦

没想修,我也没那工夫,最多帮着买点材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有没有可能进水过滤器堵了?造成水压低??
冰箱蒸发器基本上都是铝的,不好补,还是找专业人士看 ...

不是蒸发器,只是内壳,小地方,没啥专业人士,要价高的话不如买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不点火,原因有风压开关,水汽联动阀,感应针,点火装置
冰箱打泡沫胶好点 ...

记得泡沫胶是不是也分会腐蚀的和不会腐蚀的?这得用不会腐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看年限,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建议更换,现在国补价格低到没边,还修个啥 ...

嗯,热水器就想问下修下简单不简单,麻烦就直接换新了,现在修东西还挺贵的

楼主:
如果只是点火问题的话会用着用着自己熄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有没有可能进水过滤器堵了?造成水压低??
冰箱蒸发器基本上都是铝的,不好补,还是找专业人士看 ...

进水堵应该不至于吧,说能用的时候还挺正常的,看来是比较麻烦,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