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跟电脑网络上原子钟校时的三个用8025T改的钟,整1个月了误差都没有超过2秒

楼主(2025-06-13):
用8025T改的三个聪明钟,最后一次与电脑网络原子钟校时是在5月13号14:17分左右,到今天6月13号14:34分,整整1个月了,误差还都在2秒以内(从视频可见,其中一个钟的误差在两秒以内,另两个钟的误差在1秒以内),看来这8025T的走时精度实在是高。

网友A:
你这个用的电池是普通5号的吗?带不带背光?一共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的电池是普通5号的吗?带不带背光?一共几节?

三个钟都是用的三节七号电池,都带背光。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因为8025T也有个体精度差别的,不知楼主是在哪一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因为8025T也有个体精度差别的,不知楼主是在哪一家买的?

TB的创联盛,买的五毛每个的散新(编带好)。
另外我不觉得是我运气好,我觉得很多人改完8025T后不太准的主要原因有下面四个:
一是没有去除原钟表电路里的晶振谐振电容,这足以导致误差太大。
二是没有在8025T的3脚输出接20-30PF的电容,这将导致8025T电路与原钟表电路相互干扰。
三是供电电压不准,8025T正常供电电压是在2.2V到5.5V之间,虽说标称值是1.8到5.5V之间,但低于2.2V后温度补偿电路不工作了。而且据网上不同电压的测试,低于2.2V后8025T输出的32768KHZ频率明显要比正常频率偏高。
四是有些人为了图方便,把8025T的电源直接接在两节电池的两端,这种接法在电池电压下降后严重影响走时。一般时钟电路都有稳压模块,比如我改的三个钟,使用三节1.5V的七号电池共4.5V,有两个钟稳压模块后是3.03V,有一个钟稳压模块后是3.2V,我都是把8025T的供电接在稳压模块后,我实测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稳压模块后仍能保持电压的稳定(比如我其中一个钟的每个电池电压都在1.1V,总电池电压在3.3V的时候,稳压输出端测得3.028V,而当我换上三节新电池总电压在4.7V时,稳压端依旧测得3.029V)。如果自己找不到稳压后的电压位置,在钟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直接用CR2032给8025T供电,注意8025T的3脚一定要接上20-30PF的电容来隔离电路。。。

补充内容 (2025-6-15 14:09):
CR2032给8025T供电时,正常情况下8025T工作电流仅为几微安所以不用担心CR2032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只要8025T的3脚一定要接上20-30PF的电容以隔离原钟电路。

网友C:
还是电波钟好,拼多多10块包邮的电波钟,搭配上电波钟对时器,半年多了,一节5号电池,电力还充足的很,每晚自动对时,永远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波钟好,拼多多10块包邮的电波钟,搭配上电波钟对时器,半年多了,一节5号电池,电力还充足的很,每 ...

电波钟离发射台比较远的地方,尤其钟不靠近窗口都无法校时。。。
还是我用的WIFI钟好,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来每天自动校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波钟离发射台比较远的地方,尤其钟不靠近窗口都无法校时。。。
还是我用的WIFI钟好,可以自己设定一个 ...

WiFi对时也受时钟服务器的精度以及网络是否顺畅影响,不一定那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Fi对时也受时钟服务器的精度以及网络是否顺畅影响,不一定那么精准

开玩笑,ntp对时精度能到毫秒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波钟离发射台比较远的地方,尤其钟不靠近窗口都无法校时。。。
还是我用的WIFI钟好,可以自己设定一个 ...

我是用的电波钟对时器,六局的,自己发射信号,哪怕地下室都能有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电波钟对时器,六局的,自己发射信号,哪怕地下室都能有信号

我的差了48秒,不知怎么调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波钟好,拼多多10块包邮的电波钟,搭配上电波钟对时器,半年多了,一节5号电池,电力还充足的很,每 ...

还有这么便宜的电波钟吗?我去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电波钟对时器,六局的,自己发射信号,哪怕地下室都能有信号

电波钟对时器是什么样的东东?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快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到7月13号我将再次核对这三只钟,从现在的情况下,走时精度应该远超出我的想像。。。

楼主(2025-07-13):
用8025T改的三个聪明钟,最后一次与电脑网络原子钟校时是在5月13号14:17分左右,到今天7月13号14:25分,整整2个月了,误差还都在3秒或以内(从视频可见,其中一个白色钟正好慢了3秒,一个蓝色钟慢了1.5秒,另一个白色钟快了2秒多一点点),看来这8025T的走时精度实在是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波钟对时器是什么样的东东?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不知道是否会违规。

【闲鱼】https://m.tb.cn/h.hOZPEhR?tk=3DsE4ezFCHY HU293 「我在闲鱼发布了【网络转电波钟对时6局 电波表对时,wifi电波授时器。支持6】」
#小程序://闲鱼/XnQPUG0QnpUQTdd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不错,一般应用场合已经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否会违规。

【闲鱼】https://m.tb.cn/h.hOZPEhR?tk=3DsE4ezFCHY HU293 「我在闲鱼发布了【网络 ...

原来还有这种东东,我一直用手机发波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有这种东东,我一直用手机发波对时

我的卡西欧还好,西铁城用手机对时基本就没有成功过。还要把手机音量开到最大有噪音,对的次数多了以后感觉喇叭声音发刺。痛定思痛干脆自己撸一个6局对时器,从此所有的表每天都能无感自动对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差了48秒,不知怎么调正确

电波表吗?估计你的表的基准要重新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