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ZT-702S 看抓取的波形细节如何调节

楼主(2025-06-13):
请教一下,我抓一个波形,周期50ms, 信号源发送一次信号,是两个脉冲。 第2个脉冲下降持续时间很短,设置示波器每格20ms时,抓到是一条粗线。
我该如何调节显示,来看第二个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尝试使用 move , 移动范围屏幕内可以,但是要看第二个低电平,要移动超出屏幕,似乎就不得法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如果是台式的话很简单

网友:
看看示波器说明书,就会操作了。

网友A:
把触发的起始点(垂直方向的橙色箭头)向左移,试试是否可行?M20mS字样下面那个橙色的小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触发的起始点(垂直方向的橙色箭头)向左移,试试是否可行?M20mS字样下面那个橙色的小箭头 ...

屏幕范围内移动没问题,但是要看第二个低电平,得设置梅格50us, 移来移去找不到在哪里了。

网友B:
存储深度不够。

楼主:
owon的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深度不够。

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最高64k
Owon标的是8k

网友:
就是个小玩具

网友C:
储存深度64K偏小,估计抓拍的波形展不太开。

没有按脉宽触发的功能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储存深度64K偏小,估计抓拍的波形展不太开。

没有按脉宽触发的功能阿

几十年前的机器都有,要是没有的话就太lo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储存深度64K偏小,估计抓拍的波形展不太开。

没有按脉宽触发的功能阿

靠 真没有 这就是妥妥玩具呀

楼主:
不纠结了,看细节用台式

网友:
暂停后设置时基把波形拉大,可以看到的.我经常测这类突发波形只要设置到roll模式提取后暂停,调时基就能清楚看到波形,不过我的几个示波器都是高存储深度可以暂停时N倍减小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