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海信XPB15-256迷你洗衣机换排水管(Hisense XPB15-256)

楼主(2025-06-13):
多年前交话费送的小洗衣机,只有漂海洗功能,没有脱水功能,几乎没用过,平时就用它当储水桶用,因为它没有排水阀门,排水管挂起水桶储水,排水管放下桶中水流出,排水管就当阀门用了。现在年头多了,排水管老化了,前段时间用热熔胶修了一下,好景不长,买新的换上,正好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背面

顶部

型号

需要从底部开拆

4颗螺丝拧下就可把底部移开

前段临时修复,主要是怕麻烦。

不好抽出,直接扯断

底壳移开

很简单,就一个电机带一个波轮

一个大疙瘩里边全是接头

启动电容

放大看看电机和波轮

管子可能有胶不好取下,上工具

好在这段没取下,新买的有点粗,这段正好垫在里边

新的套上有点松

上704,用黑的好观察涂胶情况

这次不均,个别地方没粘上胶,又涂一次并用两根扎带固定牢靠

看看电机参数,型号贴纸盖着

揭了贴纸看参数,50W的小电机,启动电容好大

远景看看内部结构

弄好试试运转是否正常,不磨波轮,完工!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
这种完全没啥作用吧

网友:
比我家以前用那个还要简陋 透明的啊

网友:
这种小的全自动也不贵

网友A:
还有这么小的洗衣机,用来洗内衣内裤不错。

网友:
顺便拆电机啊,看看线是铜还是铝的?

网友:
咱把它卖了,买个储水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小的洗衣机,用来洗内衣内裤不错。

有的,还有能上下折叠的,还有一种一个波轮下面带吸盘,放到盆里或者桶里的

网友:
修好继续战斗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mini洗衣机中规中矩,我家还专门买了一台,用于年老病人洗涤,就是容量有限,功能不全。

网友:
又能再战三年了

网友:
波轮下面没漏水,还不错

网友:
排水管老化了,壳子没事,塑料壳子的质量还可以呀。

网友:
开个好点的硅胶管都方便啊。

网友B:
功率太小,装的多一点电机就发烫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单一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装的多一点电机就发烫进入保护状态

你知道吗,有这样一种人,你发个自行车他说不如摩托车,你发个摩托车他说不如汽车,你发个汽车他说不如火车,你发个火车他说不火箭,你发个火箭他该满意了吧?不!他说火箭如快了不安全,不如家呆着不动安稳~~~~~~~~~~~~~~

楼主:
你看看19楼吧

网友:
这洗衣机看着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