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精密螺丝刀或者4V电动螺丝刀,可以在哪些场景中使用呢?

楼主(2025-06-13):
想了解一下精密螺丝刀或者4V电动螺丝刀,都可以干什么用,使用频率高不高。有哪些坑需要避开吗?

网友A:
这问题,这提问方式,好眼熟,笑而不语...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网友B:
答也不是 不答也不是  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这提问方式,好眼熟,笑而不语...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也不是 不答也不是  难啊

问题太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这提问方式,好眼熟,笑而不语...

ip地址估计又是连云港那家伙的,我知道的就有不下5个马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地址估计又是连云港那家伙的,我知道的就有不下5个马甲号

你竟然把人家的地址都找到了,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地址估计又是连云港那家伙的,我知道的就有不下5个马甲号

纯粹误会,相似度也纯属巧合

网友D:
一、精修电动螺丝刀,比如小米169那种,,不建议买,,原因是如下
1、如果用得多,那转速很拉胯,很慢,不合适。
2、如果用得少,这也就没必要买电动的,手动的更好用,更耐用。
3、这玩意扭力调节是玄学,或者说所有的这种笔式扭力调节都是玄学,我反正用他打坏过手机支架。

二、4V的螺丝刀,市面常见的有变形的,有直柄式的,,看你工况买,家用其实也不建议。主要原因如下
1、很多都不带扭力调节,比如电动调节的。
2、带扭力调节也不适合M2以下螺丝,比如手机螺丝,比如玩具螺丝(螺丝扛得住,塑料扛不住)
3、不带无极调速,使用体验很不好。
4、很多都没有批头锁,掉批头的。

三、工具还是要看工况的,如果你平时用得少,手动足够,如果想省力,且有只想用于M2.5-m5螺丝,那4V的螺丝刀可以满足你粗糙的使用场景。

四、如果你想有趁手好用的工具,且爱折腾,我发过不少电批制作帖子。

网友E:
不是刚发的什么调研吗?

网友:
买着玩可以,高不成低不就,要么力不够,要么扭到塑料柱滑牙,转速太慢,对急性子的人想骂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刚发的什么调研吗?

是的,观察的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精修电动螺丝刀,比如小米169那种,,不建议买,,原因是如下
1、如果用得多,那转速很拉胯,很慢,不 ...

非常有参考价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