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厕所蹲便器与瓷砖有明显缝隙,是否需要 封堵?防止水流到楼下?如何堵

楼主(2025-06-1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厕所蹲便器与 瓷砖 有明显 缝隙,  是否需要 封堵,防止水流到楼下?

网上买的堵漏王,商家说不用兑水泥, 直接用水兑,可以用在此处堵漏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看样子是美缝剂脱落了,防水没问题的话就不会漏水。
堵漏王没用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
堵漏王,不用兑水泥, 直接用水兑

网友:
防水不是靠这个缝的密封,
如果觉得缝张着口不好看的话,灌点水泥浆就行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堵漏王是灰色的呢。建议使用白水泥填缝就行,这样颜色比较好看。

网友:
地面底层都有防水,不会漏到楼下

网友:
一般来说是在面层上做了防水,可以不用管,如果觉得漏脏水进去可以使用水不漏把缝隙堵死。

网友:
清理污物,干燥后,灌防水胶进去。
堵漏王其实就是水泥,缝隙小,堵不住

网友:
缝隙清理干净,美观的打上玻璃胶

网友:
把缝隙清理干净用水不漏填缝

网友:
缝隙清理干净打结构胶

网友:
厕所下沉做好了防水,而且一般还有二次排水,就算漏到下沉里,满了也会从管道排出。楼主的缝太大不好看,而且进水容易发臭吧,把堵漏王灌进去,外面用白水泥糊一下好看就行

网友:
如果当年做好了防水的话,应该不会漏到楼下去

网友:
这裂缝与漏水到楼下关系不大。

网友:
别用美缝剂,前几个月邻居家水漏到我家,沙发后面墙泡坏了。叫人弄了几次依然漏,最后我用堵漏王弄好了

网友:
水不漏建议用牛元牌的

网友:
打玻璃胶就可以

网友:
如果防水做得好的话,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