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女子求助!thinkplus 128G u盘量产失败 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楼主(2025-06-13):
下午手贱,主动提出帮同事制作启动盘安装系统,把同事的thinkplus128G U盘做启动盘成功后,拷贝win11 镜像失败,然后无法格式化,量产也失败,请教了。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U100 128GB thinkplus)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17EF PID = 3898

设备供应商: TU100
 设备名称: 128GB thinkplus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U100
 产品型号: 128GB thinkplus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200817-C02
闪存识别码: 453E98B3766B - WDC(西部数据) - 2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E98B3766B        --------
453E98B3766B        --------

initial param fail/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网友:
换量产工具版本再试试,页面都提示你不识别当前的FlashID了

网友A:
做个启动干嘛要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启动干嘛要量产。

楼主可能是用Ventoy或者Rufus做的启动盘,然后中间没成功,盘又不能格式化,然后量产,没找对工具

网友:
闪迪是不是半容量扫描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用Ventoy或者Rufus做的启动盘,然后中间没成功,盘又不能格式化,然后量产,没找对工具 ...

这种情况不用量产啊,直接DISKGEN搞定分区就行了

网友C:
运行diskgenius软件进行格式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用量产啊,直接DISKGEN搞定分区就行了

有的用DG可以解决,有的应该不行,很早以前用Ventoy的一个旧版本制作启动盘,然后制作过程中间卡死,Ventoy失去响应,强行拔盘之后再插,U盘就不识别,DG、傲梅和MacroritPartition什么的轮番上阵都不行,只好重新量产才解决。

网友:
  没事找事干

  学习新知识

网友:
慧荣的主控工具应该比较多吧

网友:
U盘可能没坏,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终于见到一个女坛友的,论坛大佬很多,应该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
小女子不信,让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diskgenius软件进行格式化试试。

格式化失败

网友:
废了这个U盘,拷贝一下镜像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用量产啊,直接DISKGEN搞定分区就行了

分区失败,只能量产

网友:
现在好像也不流行量产了,直接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D:
换个工具,试试这个:

http://ys-d.ysepan.com/wap/mydig ... 281series_U0708.rar
下不下来就去我网盘,网盘链接

网友:
量产工具要选正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工具,试试这个:

http://ys-d.ysepan.com/wap/mydigit/P5IBhc0He9gS6IeBhC/q3CbNlimDCBCAL1S0oBE7B79 ...

太感谢了,可能有戏,显示get column status,持续等待,有结果再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