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俩个按键的数控稳压可调电源 1.5V 到24V

楼主(2025-06-13):
数控可调电源 输出电流5A   1.5V 到 24V  洞洞板  制作  上面板子 是电阻箱  下面板子是主控
单片机AT89C2051   挺好用的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和源程序,能否仿制

网友B:
线头的焊点以及板间应该做好绝缘,安全第一

网友C:
为何不是从0开始............

网友D:
使用CD40110+LM317可以做一个双按键9档的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的焊点以及板间应该做好绝缘,安全第一

主控板 电流非常小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是从0开始............

因为0V  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CD40110+LM317可以做一个双按键9档的稳压电源。

我这个  13个 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CD40110+LM317可以做一个双按键9档的稳压电源。

LM317 输出电流太小   我这个  输出电流  5A 以上

网友E:
这俩按钮太难看了,换成自复位按钮,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俩按钮太难看了,换成自复位按钮,更美观

没有时间弄   有时间改下

网友F:
这个电压电流表头,淘宝上4元就买的到的,用在这里有点low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电流表头,淘宝上4元就买的到的,用在这里有点low

所以又制作数控带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和源程序,能否仿制

https://m.hqew.com/tech/circuit_1175103
用单片机AT89C2051制作的轻触式步进调整控制电路

网友:
百度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搜到的资料可能是过时的,过时几十年那种。。。以本贴为例,整一大堆继电器就为组合电阻值,早年可能没有更好选择,而现在数字电位器很容易买到,例如 MCP41010, 一颗就够了。

网友:
厉害,自己做的电源

网友:
自己改装的?

网友:
从设计到制作全部自已手搓的吗?牛13

网友:
用洞洞板搭的,这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