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拆断丝:无刷电机固定螺丝断在底座中

楼主(2025-06-13):
无刷电机固定螺丝断在底座中

用其它法拆不下来

打孔试下

找一颗钉磨成三棱

成了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个办法简单,得硬敲进去吧。

网友A:
用电焊取断丝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焊取断丝比较省事

电焊?你的有条件才行,电焊机不是每个人都有吧?

网友:
想起我那时候在墙上装涨管螺丝,把螺丝拧断墙里面了,也像楼主这样,我那个是6mm是螺丝棍,用的1mm还是1.5mm的是锈钢钻头打两个孔,然后一字改锥搞出来 的

网友:
如果是锈蚀成一体的估计很难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焊取断丝比较省事

二保焊优势更大。
前几天拆三轮车护板,M6螺丝时间太久锈蚀拧花,角磨机打磨干净一个小平面,摆上一枚M8螺母,二保焊堆起来,轻松拿下

网友B:
内转子无刷电机?为什么转子上还要绕线?转子上绕线了还能无刷?不理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转子无刷电机?为什么转子上还要绕线?转子上绕线了还能无刷?不理姐。 ...

这个是外转子的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外转子的无刷电机

哦哦,脑袋抽了,一下没想过来。

网友:
好办法,用已有的工具成功搞定。

网友:
拆了换轴承

网友:
用钉子取断丝的方法好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