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KIOXIA/凯侠 U301 256G TLC U盘读写测试

楼主(2025-06-13):
2023年10月份买的,当时该U盘方案如下:
主控:群联PS2251-11,该主控支持固态硬盘才有的LDPC数据纠错(在bilibili上看到一个维修U盘的UP,他表示:“1K的LDPC在很多场景下性能和效率都不占优势,并不是LDPC绝对就比BCH强”)。

存储颗粒:东芝凯侠自家TLC颗粒(听说是BiCS5制程),采用TSOP48封装。
使用过程中发现有1G缓存,用完缓存后每秒写入8到15M/秒左右。读取速度:260M/秒。

其中凯侠128G是新买的,查不出是什么主控,听说是SSS鑫创的。

楼主:
淘宝上有一位购买32G的拆开过,用的是鑫创6131主控

网友A:
鑫创的写入实在惨不忍睹

网友B:
8到15的写入速度,你也用的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到15的写入速度,你也用的下去

存放几部奥特曼进去就不管了,也不打算再写入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鑫创的写入实在惨不忍睹

128G那款我没测试,感觉没有1G的独立缓存,没有256G那款好。这U盘倒是很适合车载音乐、Office办公、打印文件、存放一次动画片(存完再也不删除)来用用。

网友C:
我也是前年买的256,和你一样,群联+铠侠TLC,当时后悔买少了,好像68一个我记得,现在都要8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前年买的256,和你一样,群联+铠侠TLC,当时后悔买少了,好像68一个我记得,现在都要80多了 ...

现在是鑫创的主控,和量产说再见

网友D:
看ID,楼主应该是买到了PS2251-11-V主控+TH58LKT1T25BS2K闪存的方案
这个闪存是BGA152的,大die BICS5,但是四角有点胶,还是比较难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ID,楼主应该是买到了PS2251-11-V主控+TH58LKT1T25BS2K闪存的方案
这个闪存是BGA152的,大die BICS5,但 ...

我查到也是BiCS5

网友E:
群联PS2251-11 支持4K?

网友:
这款当年还叫Toshiba的时候买过,写入速度是出奇的慢,颗粒倒是东芝的正片,PCB是G2的版型。很容易无损拆解,长边各有两个小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联PS2251-11 支持4K?

支持LDPC,没说4K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鑫创的主控,和量产说再见

2311——bics颗粒也是无解的吧

网友:
写入速度太慢了,2.0速度都打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