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电瓶车的友友要注意啦,减震水封老化了一定要换啊。

楼主(2025-06-13):
我的这个电瓶车已经骑了多年,前减震的水封早就老化了,也一直没搭理它。

后来导致减震出现漏油的情况。
最近有空就买配件自己更换,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减震油封的型号。
拆开水封就能看到。
这是直径31mm的减震。

拆掉水封,取下卡簧,就能翘出油封。

这就是老化的水封,导致密封不严,泥水进入到里面,导致油封虽坏。

里面已经生锈了,还有锈泥。

全部配件清洗一下,
沥干。

这是新买的油封,顺便还买了2瓶减震油。

这是减震里面的活塞,外筒运动导致里面的油就从空洞里面流进流出。
底部有2个大点的是主油孔,上面还有2个是辅助油孔。

全部安装上去,倒入100毫升左右的减震油,
换上后感觉舒服了不少。

网友A:
我的爱玛前叉左减震漏油了,自己不会搞。再坚持两年换新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爱玛前叉左减震漏油了,自己不会搞。再坚持两年换新车

不会修就花钱找人修呗...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网友:
第一个叫防尘圈,第二个才叫油封

网友:
一定要换,,,为什么一定要换,,像一楼的,跑到不能跑就换新

网友:
你是修减震,看着简单,打算自己动手,后来因为平面轴承也坏了,就到修车店一起换了。
看了过程,真庆幸没有自己动手。

网友:
我的简易款电动车是直接焊死到三星柱上的,一次性的,没得换。电摩的可以换,我前一段还给它换了防水罩。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那种很高级的车啊,我的车减震都压不动似的,就两根弹簧。
前几天查多多上,20块钱一副

网友:
电瓶车减震水封老化,维修的不错

网友:
搞个橡胶伸缩管保护下,好很多

网友:
电动车的减震普遍质量都差,我的小牛也这样,前叉顶部不漏底部漏。

网友C:
我的前叉右减震漏油了,去大街上修,修车的都不给修,说不影响使用,自己没有修过。看了这个帖子,自己修好的信心大增。

网友:
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
动手能力也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前叉右减震漏油了,去大街上修,修车的都不给修,说不影响使用,自己没有修过。看了这个帖子,自己修好 ...

现在人工贵,买一个还便宜点,所以修车的就直接不接维修的单!

网友D:
电动车的避震要改用摩托车的。电动车的标准太低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那种很高级的车啊,我的车减震都压不动似的,就两根弹簧。
前几天查多多上,20块钱一副 ...

这算是摩托车减震了,直径31mm,属于踏板摩托车配件,很多电自用的27mm的减震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前叉右减震漏油了,去大街上修,修车的都不给修,说不影响使用,自己没有修过。看了这个帖子,自己修好 ...

这东西配件便宜,维修工时长,不愿意修是怕给你报价高了。我自己花了2个小时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的避震要改用摩托车的。电动车的标准太低容易坏

这个直径31mm,已经属于摩托车减震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