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今天发现只要打开迅雷12下载电脑马上就断网

楼主(2025-06-13):
今天发现只要打开迅雷12下载电脑马上就断网,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要不要帮忙

网友:
PING值?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楼主:
用了几年的WIN10系统一直都正常的。请问PING值是什么,怎么查看?

网友:
上传数据太大了,把你正常上网路堵了。你下载时也在上传数据给别人

网友A:
上传而且是锁住的,,没法关。

网友:
路由器过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几年的WIN10系统一直都正常的。请问PING值是什么,怎么查看?

太基础了,建议渣度...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楼主:
刚刚把好几年D盘里面的BT种子全部删除,重新装了同样论坛里面的下载的迅雷Thunder 12.1.5.2750,目前打开下载正常,没有断网。
另外前面此版本迅雷已经升级过,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而且是锁住的,,没法关。

目前看应该是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
可以睡觉前下载打开,,我夸克下载游戏,,笔记本CPU能跑到80%

网友:
看来是还是下载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
机器性能怎么样?

网友:
打开软件就断网,关闭软件后正常。多半问题出在软件上面,可能是过往完成的BT任务没有及时清理,造成后台上传挤占了网络资源。

网友:
同时并发的请求太多把路由器干哭了,比特彗星也有类似的问题,事实上多数BT下载软件都存在启动时把路由器干哭的事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迅雷一边下载一边上网没问题啊。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不知道限速能解决不

网友:
你是不是你开了迅雷设置:“启动软件之后自动开始未完成的任务”,
估计你攒的任务太多了,迅雷软件一启动就开始下载,把你的带宽挤满了,所以你的网就没了。

网友:
win10ltsc系统 正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