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一个中继盒子,想去掉回拨功能。大家帮忙出点主意

楼主(2025-06-13):
玩对讲机,已经拿了A证,现在就想远程控制宿舍的模拟对讲机接收和发射,用网上买的中继盒,但是有个问题:它做的和中继台一样,在每次接收完后会发射一个回拨信号。这样在中继微弱信号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我的发射机就会不停的往外发回拨,就会把周边的信号都压制了。如果去掉回拨功能,只要收到信号就往公网对讲机上转发就行,没信号就静默。这是拆掉大零件后描出来的图纸,二极管没搞懂什么型号的。

网友:
应该可以dtmf关闭吧

网友A:
我现在还是四级证,估计也不给我换了,黑着用吧

网友:
没有玩过对讲机的路过。

网友B:
有证真好可以愉快的耍

网友C:
用对讲机还得有证?!是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是四级证,估计也不给我换了,黑着用吧

最好是考个A级证,否则哪天他们要拿捏你,你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对讲机还得有证?!是我孤陋寡闻了!

必须的,先A,再考B,大佬都是C。想玩手台,UV段的就A够了,玩短波就要B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证真好可以愉快的耍

我也才那上手半年。近50的人,考这个还是简单,B就难了,很想玩短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的,先A,再考B,大佬都是C。想玩手台,UV段的就A够了,玩短波就要B以上了。 ...

你说的是对讲机,还是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对讲机,还是电台?

玩对讲机得取得证件并分配呼号,然后根据许可设立电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是考个A级证,否则哪天他们要拿捏你,你就无语了。

装傻呗,现在还没那么严格呢,黑电台不也哪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傻呗,现在还没那么严格呢,黑电台不也哪哪都是

没证,你没办法和拿证的通联,除非就是自己和朋友们玩玩

网友:
我还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证,你没办法和拿证的通联,除非就是自己和朋友们玩玩

没关系,咱有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是四级证,估计也不给我换了,黑着用吧

四级证上个月就截止更换,6月开始所有现有操作证开始换成新的了,您那都是上上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级证上个月就截止更换,6月开始所有现有操作证开始换成新的了,您那都是上上代的了 ...

没唬过去,碰到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