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钓鱼头灯改造

楼主(2025-06-13):
鱼上收了个小头灯,可惜光照实在是可怜,基本摸黑儿,没有实用性,还是草帽灯珠。
准备丢弃的,可是发现竟然带红外挥手感应,还挺灵敏。
有一说一,借图说明,这草帽灯珠差点意思,十分不明亮。

但是这个红外感应嘛,很好。

忍不住,改之。
拆掉背后的螺丝,即可打开外壳。

焊接过程略。

要点:直接改限流电阻,短接之,电流变成330-350ma左右。(原灯珠只有50ma)

改完了实用性大增,两米内一片光亮,关键是我这是原装的cree灯珠还带透镜。
加了个固态的散热片,完美。

里面的软包电池已经鼓包了,等忍不住了再换nokia的电池。
先到此为止。
上图

增加了手动小开关,方便即刻关闭。

网友A:
夜钓确实得弄个方便点的灯…不过蚊子是个问题…

网友B:
改成这样太丑了,实在受不了。我宁愿花点钱买个大的再改。

网友C:
夹在帽子上用的,你改成这样,不方便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在帽子上用的,你改成这样,不方便使用啊……

哈哈,我用来随手照明的。没有钓鱼。

网友D:
感觉这像是晚上出门去捡瓶子用的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太丑了,实在受不了。我宁愿花点钱买个大的再改。

不用怕丑的,我还有很多随手备用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像是晚上出门去捡瓶子用的头灯

哈哈哈,正有此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像是晚上出门去捡瓶子用的头灯

不是哦  这个是钓鱼的时候用于在上饵或者取钩阶段照明用的  不方便拿灯  不是用来照路的    这个叫 上饵灯

网友F:
这个整的有些丑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哦  这个是钓鱼的时候用于在上饵或者取钩阶段照明用的  不方便拿灯  不是用来照路的    这个叫 上饵 ...

明白了,开始理解成那种照远处的那种灯,记得钓鱼的那种照鱼的灯好像都是有颜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整的有些丑陋了

重新调整了一下固定方式,现在按键操作更顺畅了。

手电太多,折腾玩。

网友G:
这一种发光集中的太伤眼睛了

网友:
续航应该不久

网友:
改造的太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一种发光集中的太伤眼睛了

错,
这就是为啥会有个透镜。
看来你们对led的用途还是了解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夜钓确实得弄个方便点的灯…不过蚊子是个问题…

直接弄个灭蚊灯改,啪啪啪

网友:
钓鱼灯用草帽灯珠足够了,主打一个轻便
楼主这个改造有点失败哦

网友:
你改成这样,不方便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