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加分漏保跳闸及解决

楼主(2025-06-13):
在厨房加装一漏保,厨房及旁边环境不好安放,于是装在厅里。厅里到厨房线夹中线太多,不知那两根零火线是厨房的,于是不,在厨房打开电热开水壶,用钳表卡测到两根电流最大的线,并且两根同卡时电流近0,这两根就是厨房的线。切断按装漏保开关。以为完工了,谁知上闸马上跳。并引起入户总漏保跳,以为新买的漏保有问题。后发现在漏保到厨房线夹中间位置,装有一吊扇,可控硅调速开关,这开关接电源火线)也在漏保旁。不开吊扇时漏保不跳,一开风扇就跳间。于是断开供电线,改接到漏保输出端供电,再也不跳闸了。
         问题虽解决了,就不知是可控硅调速器干扰还是风扇零线那里接得不适。没有拆开线夹来跟踪。

网友:
串了线呗,风扇有一根线没走漏保估计

网友:
建议分路拆安装漏电保护,不然很容易郁闷

网友:
风扇是感性负载干扰大引起脉冲容易起保。线路中加一些高压电容吧。

网友:
可能高频干扰大引起起保,在线路中并联旁路电容试试。

网友A:
吊扇是不是用的别的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扇是不是用的别的零线

问题解决了不想拆线夹看了,写这问题是引起大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漏保到厨房线夹中间位置,不就是漏保输出端吗?你是说吊扇原来在漏保输入端线路上,后来改到输出端了吗?

网友:
应该是接线不规范引起,吊扇是不是用的别的零线

网友:
测试很简单:将漏保输出两根线都断开,看风扇还是否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