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cy-c1运动耳机拆解并更换耳机线

楼主(2025-06-13):
5元买了俩qcy-c1运动蓝牙耳机,一黑一白,都是坏的,到手消毒后马上测试,都是左边的耳机不出声音,马开拆:

网友A:
我的耳机一边线断了,正好借鉴楼主的方法试试。

楼主:
链接app也正常,现在就测试续航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耳机一边线断了,正好借鉴楼主的方法试试。

线断了可以直接换线试试,这个表面看不出断线了

网友B:
我只看到了好多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了好多的胶

还有一瓶

网友C:
芹菜叶的产品线越来越长了,连耳机都有了,以前买过他家的充电头,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芹菜叶的产品线越来越长了,连耳机都有了,以前买过他家的充电头,还行吧 ...

感谢加分,跟你学的改了好几个电子表

网友:
眼睛不好修不也

网友:
耳机线不能太粗,所以高阻耳机效果明显比较好。

网友:
曾经看到过专门修蓝牙耳机的博主直播。且是草果森海高端的无线蓝牙耳机,

网友:
是个眼力活啊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

网友:
修个耳机胶水都一堆,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好羡慕楼主耳机提示音量可调,修的话需尽量减小手抖。我的几十元monster魔声耳机,提示音特吵没法调。

网友:
手艺还不错,无损开盖

网友:
手艺高超,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