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块9把众仪ZT102A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5-06-13):
去年买的ZT102A原机附带电池没电了。前些天换了两个可充镍氢电池用了没几天反显就发暗了,因为镍氢电池标压1.2v充满1.42左右。当两个电池掉到总压2.5v后反显就发暗了。遂决定换锂电池,其实早就想整了,之前一直用着好好的就忘一边了。

9块9买了电池跟充电板,电池尺寸选了拆掉表里电池盒子位置尽量能放下的最大容量的。当然价格也要考虑,不用买太大的,所以两件9块9拿下算合适了。

先安置充电板。剪了个废弃数码管当板托,底部双面胶固定。管子引脚刚好可以焊在板子焊盘上。注意废弃数码管两个引脚要确保不通完全无阻值的,位置刚好焊在板子输出焊盘正负级端子。

安置电池连线

红蓝灯对应位置背壳开两个小孔,里面热熔胶封完中间用黑胶片隔开两灯光线,背面两个孔出光就不会混了。
完事。显示真亮!充电板输出就没串管子降压了,为了背光灯亮点。

网友:
锂电电压不高吗,要降压不。

网友:
最好用铁锂,这个电压高点。

网友:
1.电压的是不是大了    2.锂电池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孔开得不错啊...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要开2个孔,一个就能看到充电状态了嘛

网友B:
难道众仪的表4.2伏也能用?
不怕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要开2个孔,一个就能看到充电状态了嘛

充电板红蓝双灯的

楼主:
用铅笔画好具体位置,尖头洛铁轻轻拉开孔,美工刀挂掉剩余的。最后指甲锉刀小小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众仪的表4.2伏也能用?
不怕烧吗?

目前用着没事,精度也没变。就是图简单就先不降压了,也是为了反显亮点。

网友C:
玩具厂额表嘛,心里多少有点数。所以我就直接塞节10440铁锂进去,再接个开关一键开关机,省的每次用完都要转回off,本来转盘就做工差不耐磨。哪天表坏了就扣电池后直接丢掉,塞下一个众仪里去,你别说,玩具厂的表除了用料做工差,精度和稳定性很不错,我这102用了4年了,精度没变

网友:
不降压用久了会缩短元件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具厂额表嘛,心里多少有点数。所以我就直接塞节10440铁锂进去,再接个开关一键开关机,省的每次用完都要 ...

这个方法不错啊
我也有个众仪102A,就是图它可自动又可手动,反正就50多块钱 还要什么电动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