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aseus PPBLD2-140W 老五家 140w 充电宝板子 固件提取

楼主(2025-06-13):
baseus PPBLD2-140W

CH340 提取了两遍对了hash无误

如果你夹上夹子屏就显示了说明有固件, 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想要修改过的固件

网友:
V4.2固件有吗?

找到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4125-1-1.html

网友:
屏幕驱动是刷 GD25Q32 这个芯片吗?

老五家的140w移动电源板(倍思PPBLD2-140W)显示屏不显示只有背光解决办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186-1-1.html

网友:
这个是显示固件还是电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