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CD4040(12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测试

楼主(2025-06-14):
电路图及接线如下

这个接线要注意,芯片输出脚Q1接最右边LED,Q2接左边相邻的一个,以此类推。要不然显示的二进制数是倒过来的。
给10脚一个高电平,最右边一个数码管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001(对应十进制的1),如下图:

给10脚一个低电平,第二颗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010(对应十进制的2),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高电平,第一第二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011(对应十进制的3),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低电平,第三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100(对应十进制的4),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高电平,第一、第三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101(对应十进制数的5),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低电平,第二、第三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110(对应十进制数的6),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高电平,第一、第二、第三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0111(对应十进制数的7),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低电平,第四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1000(对应十进制数的8),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高电平,第一、第四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1001(对应十进制数的9),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低电平,第二、第四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的1010(对应十进制数的10),如下图:

再给10脚一个高电平,第一、第二、第四个灯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的1011(对应十进制数的11),如下图:

其余其余以此类推……
给11脚一个高电平,计数器清零,即显示为二进制数的0000(对应十进制数的0),如下图:

2进制跟10进制之间的关系:2进制的每一位的“1”代表2的一个次方。初位的1(也就是二进制数0001)为2的0次方,等于十进制的1;第二位的1(也就是二进制数0010)为2的1次方,等于十进制的2;第三位的1(也就是二进制数0100)为2的2次方,等于十进制数的4;第四位的1(也就是二进制数1000)为2的3次方,等于十进制数的8;第五位的1(也就是二进制数10000)为2的4次方,等于十进制数的16,其余以此类推。那么二进制数的111111111111就对应十进制数的2的11次方+2的10次方+2的9哎次方+2的8次方+……2的0次方,等于4094。

所以,要按到12个灯全部点亮(即显示为二进制数的111111111111),要按2047下。所以,用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电路触发会比较省力。

网友A:
是不是在输入脚加个下拉电阻,用个开关上接电源当输入,省事很多。

网友:
专家帮我看看啥问题  谢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6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输入脚加个下拉电阻,用个开关上接电源当输入,省事很多。

是的,这样比较方便,但实际测这和芯片用脉冲发生器比较好,人工按要按很久。我这个输入用了鼠标按键中间点,两头串联电阻接电源正负极,这个板子的图在之前的帖子有发过。

网友B:
还需要人工译码

网友:
楼主放片CPLD 做切换多好啊, 每个测试文件,做个POF文件, 下载下去,就能测试,不用接线

。。。。。。。。。最后还是编程器的数字IC测试功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人工译码

哈哈,二进制人工转10进制

网友:
这种手工测试板要耐心和技术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不错

网友C:
逻辑门电路有意思,现在使用少了。楼主测试和讲解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门电路有意思,现在使用少了。楼主测试和讲解得不错。

感谢前辈支持

网友D:
CMOS4000系列常用的4001(四双输入或非门) 4011(四双输入与非门) 4013(双D触发器) 4017(十进制计数器)4020(十四位计数器)4060(十四位计数器,带振荡器)(4066(四双向开关)4069(六非门) 4093(四施密特与非门)  40106(六施密特非门) 4541(可编程计数器),建议楼主测试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OS4000系列常用的4001(四双输入或非门) 4011(四双输入与非门) 4013(双D触发器) 4017(十进制计数器 ...

好的,我手头与门、非门、与非门、或门、或非门是有的,本来这个板子做出来就是为了测门电路的,我这还没入门的水平,也就是最近才发现计数器、译码器、寄存器也可以人工触发测试的。D触发器、JK触发器、十进制计数器、移位寄存器等等测试的帖子前面发过了。

网友E:
1秒按一下,要按34分钟啊,挺耗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秒按一下,要按34分钟啊,挺耗时的

哈哈,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