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组闲鱼23串磷酸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5-06-14):
闲鱼上570包邮的23串两并40安时磷酸铁锂电池,达锂80安保护板,可调电压电流的88V10安充电器。加上不锈钢电池盒其他辅料共1200元。我的电动车能跑出1安时3公里

网友A:
这是准备跑长途的节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跑长途的节奏吗?

上下班。

网友B:
没什么用,跑长距离还的是烧油的好,再好的电池也不耐用,全寿命周期计算还是划不来

网友:
电池重要的内阻参数都没有,不知靠不靠谱呀。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这个电池哪里买的,性价比高吗?

网友:
主料570,辅料630。楼主电池捡漏了,买的不贵

网友C:
捷新动力电池,我记得用的是万向的软包,是上汽和万向合资的,荣威,名爵车配套模组。虽然软包便宜,不过是我我不买

网友:
只一个胆大心细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捷新动力电池,我记得用的是万向的软包,是上汽和万向合资的,荣威,名爵车配套模组。虽然软包便宜,不过是 ...

软包是世界上最垃圾的电池,也是成本最低的   我喜欢钢壳大单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跑长距离还的是烧油的好,再好的电池也不耐用,全寿命周期计算还是划不来 ...

就按三年寿命算,电池加电费也比油钱少。况且磷酸铁锂寿命不止三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按三年寿命算,电池加电费也比油钱少。况且磷酸铁锂寿命不止三年

关键是用不到3年,你就看锂电池厂家在那吹,实际效果都要打折扣,和你说了要计算全身命周期使用成本。
这个问题又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争论问题了,你要考虑极限条件下和使用者情绪价值,换句话说好比电瓶车一样,给你骑10-20码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你若能接受那么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可能能到3年,但是你这是以牺牲了使用速度为前提的,而我所讨论的是同样的速度,即不限制使用者正常使用为前提

磷酸铁锂再好有钠电池好么,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电池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看到结束语是电池的都是一个鸟样,没什么新意,最多最多有个10%的性能提升就非常好了,真实使用后还是半斤八两没什么鸟用,对于动力能源来说还是化学能才是主流选择,新能源只是一种补充,但是绝不可能成为主流,或者说是一种临时替代方案

网友E:
我铅酸72V38H舒适骑110公里。也差不多1AN3公里了,正常市区满把100公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铅酸72V38H舒适骑110公里。也差不多1AN3公里了,正常市区满把100公里。

绝对是晚上充电  白天用的
电量不足的危机来了

网友:
这是准备跑长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绝对是晚上充电  白天用的
电量不足的危机来了

白天单位充,一周两次吧。

网友:
软包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用不到3年,你就看锂电池厂家在那吹,实际效果都要打折扣,和你说了要计算全身命周期使用成本。
这 ...

啥叫“新能源”?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网友B:
新能源就是电瓶车啦,包括铅酸、锂电..........,包括国内那些神车还有特斯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能源就是电瓶车啦,包括铅酸、锂电..........,包括国内那些神车还有特斯拉等 ...

是么,我咋在哪看到说19世纪就有电瓶车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