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纽曼V8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长期没用发现充不进电了

楼主(2025-06-14):
早些年买的纽曼启动电源一直没怎么用,这两天拿出来试试发现充不进电了。

外观挺好,还有个包和配的启动电源线。于是开拆——

电池是软包的,线材也不错,硅胶线,柔软结实。

软包电池充不进会不会是长时间不用饿死了?家友们有什么办法激活吗?如果换18650充电模块也要换吗?有什么好的建议(扔垃圾箱除外)?

网友:
换同尺寸的软包

网友:
直接给电池充电试试

网友:
直接从EC5口充,但是电芯还需要均衡,从采样线那均衡,纽曼最好买那个超级电容的启动宝,别用这样电池的

网友:
充、放电弄个几循环试试看!不中就换电芯了!

网友A:
有没有电压,拔掉那个平衡充插头,一组一组的量。这个应该是磷酸铁锂,一组一组的充电激活。估计是长时间不用,自放电饿死了。不过软包饿死了再充电大概率怀孕。

网友:
这电池是不是有点 小?

网友:
纽曼的东西也敢买??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5针排线连电池的,单独充电激活一下

网友:
EC5口没有保护,直通的,测量没有电压的话,电池就废了!

网友:
电池饿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压,拔掉那个平衡充插头,一组一组的量。这个应该是磷酸铁锂,一组一组的充电激活。估计是长时间不 ...

11.1V明显是3串三元。3.7*3。怎么能看成铁锂的。
过放之后内阻不可逆变化,已经没救了,更别说高倍率动力电芯了,确实是垃圾桶的归宿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样激活

网友:
还没用电池就不行了,电池饿死了。

网友:
要经常用用,才好。不然电池就废材了

网友:
我之前拿纽曼的应急电源打车,就成功过一次,后面再一次,就闻到焦味了,电池烫的,壳子都化了,不过是给柴油车打的,估计是过电流过的厉害,但是也还是暴露了他们家设计缺陷,可以打不着,可以限流,但是不能打化了呀,后来还联系他们客服,他们让寄回原厂(青岛),懒的寄了,拆机取器件算球

网友:
这种电芯是动力电芯,换芯不便宜哦

网友:
单独对每个电芯充电试试看,应该是低压保护了

网友B:
电池就是要用的,都是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就是要用的,都是放坏的

说的对,锂电池大意分都是放坏的,不是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