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多少瓦的变压器?搭火线做次级行不行?

楼主(2025-06-14):
拆了十几年前就不用的微波炉,这个变压器是多少瓦,9怎么鉴别是不是纯铜的?如何做点焊机?一直备用的搭火线,大概是35平方,与0.9米长的黑色电瓶线差不多直径,测量铜线直径8.5mm。微波炉里这两个电容还能干什么用?微波炉里还有乳白色风扇挺好。

早已经买了启动宝,搭火线就没用了,两根各3.8米长,原想买套便宜的电焊机裸机自己配焊把线和地线。搜索坛里的点焊机和电焊机帖子,发现坛友们都不怎么支持折腾这两样设备,利用率低。

35平方铜线做次级不够。做好了能点0.2镀镍钢片吗?
最后那个照片是微波炉散热片吗,还能利用吗?

刚又跑了一趟补拍了铭牌,这说明变压器是多少瓦的?

网友:
这么粗的线

网友A:
参考微波炉的标识

网友:
用磁控管做个移动biubiubiu  还是很给力

网友:
看焊点,焊点堆锡非常饱满的会基本就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微波炉的标识

热的要死忘记拍照铭牌了

网友:
铝线的7斤多,铜线的8斤多

网友:
刮开一点变压器上的粗线,白色铝红色铜,那么粗的线刮一点毫无妨碍。
风扇(风力大噪音也很大),电容器。高压2极管,磁控管(上面的铝片自是散热片了)只能做修微波炉备件,基本别无它用。

网友:
微波炉功率一般为8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微波炉的标识

刚又跑了一趟补照了铭牌,这是多少瓦变压器?

网友:
700瓦的变压器 那根搭火线不错

网友B:
微波输出功率:700W,应该是700瓦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输出功率:700W,应该是700瓦的变压器。

做点焊机行不行?0.15镀镍钢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点焊机行不行?0.15镀镍钢片

700w微波炉变压器,一般是铝线或者铜包铝,不适合做点焊机,做点焊机比较好的是900W微波炉的纯铜线变压器

网友:
功率有点小

网友:
点焊机又安排了

网友:
写着微波输出功率:700W,可以参考

网友:
点焊机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w微波炉变压器,一般是铝线或者铜包铝,不适合做点焊机,做点焊机比较好的是900W微波炉的纯铜线变压器 ...

还是买点焊机算了

网友:
变压器上标着呢701,7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