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纯水机————骗人的大压差高压开关

楼主(2025-06-14):
一直在琢磨大压差高压开关,以降低纯水机装机成本以及体积,用数字压力表固然方便可靠,但几十元的价格加上那庞大的体积,一直让人如梗在喉。

好不容易找到一款,标称是0.15MPa-0.5MPa的高压开关,决定买两个来测试一下,效果供坛友们参考,坑我来踩,打赏看坛友们的心情!

卖家的数据很让人觉得很合适,买两个来测试一下。

到手就这货,与卖家标的不符,是0.15-0.35MPa的,卖家说标错了叫退货,算了,留着先测测,再砸开看看。

装在纯水机上,保留原数字压力表,这样就能直观测试。

压力降到0.233MPa时导通。

压力升到0.298时断开。

0.233-0.298MPa实测数据,厂家虚标为0.15-0.35MPa,卖家再虚标成0.15-0.5MPa,这天下还有诚信吗?

实际启/停压力差只有0.6个压,这就一普通压力开关而已,甚至还不能调节。

同时还买了一个0.25-0.45MPa的,三个开关花了两千

这损失有点大啊,各位看官老爷打发点啦

网友A:
这就是欺负大部分人家里没有压力表,没条件测量实际情况。

网友:
真是离了大谱,这东西一般人也测不了

网友B:
三个开关花了两千,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开关花了两千,这么贵

两千

网友:
写错了吧,压差0.06

网友:
无需标,不卖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欺负大部分人家里没有压力表,没条件测量实际情况。

是啊,蒙一个算一个,申请售后,卖家还没回复我。

网友C:
还是电接点压力表好。话说我看了大神改电接点压力表的帖子,花100多买了铭控的电接点压力表和小储水罐,两年多了,现在还没动手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接点压力表好。话说我看了大神改电接点压力表的帖子,花100多买了铭控的电接点压力表和小储水罐,两 ...

这不周末了吗?改一下呗,半个小时的事,效果是真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周末了吗?改一下呗,半个小时的事,效果是真的好。

买到合适的记得通知一声,我也想换一个。现在高低压的差别只有一瓶半的矿泉水瓶。

网友E:
换个NY的试试?我体验是比之前的好,但我没电子表

网友:
科博的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周末了吗?改一下呗,半个小时的事,效果是真的好。

你只要半小时,我得大半天,好久没动手了。

网友D:
这张图上仔细放大了看不就是0.35吗?
我买东西只要发现图文不符,坚决不碰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到合适的记得通知一声,我也想换一个。现在高低压的差别只有一瓶半的矿泉水瓶。 ...

估计是找不到的,还是数字压力表可靠,再就是用可调的高压开关,两个并联,加个继电器解决: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186-1-1.html

网友:
周末也在上班。孩子刚高考完。公司、家里都很多事情需要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上仔细放大了看不就是0.35吗?
我买东西只要发现图文不符,坚决不碰坑。 ...

大意了,没有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NY的试试?我体验是比之前的好,但我没电子表

也不行,启/停压差太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