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焊接铁板的电焊机问题?

楼主(2025-06-14):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焊接设备,能焊接1毫米钢板,体积不大,焊点也不大,效果类似于氩弧焊气保焊那种,还不用保护气体的?

网友:
大功率的点焊机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激光焊激光焊激光焊

网友:
又想马儿好  又想马儿不吃草

“效果类似于氩弧焊气保焊那种”    你的要求太高了~
不用保护气体   是做不到的

你用胶水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激光焊激光焊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楼道里送奶箱,那么薄照样焊接量产

网友:
冷焊机行不行?

网友:
商用便携碰焊机、也就是大型点焊机、水冷大型铁芯变压器的;还有汽修用的钣金修复机、再高级就激光焊机了。

网友B:
有啊,抖音上就有教。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抖音上就有教。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大功率电阻焊  焊1毫米钢板当然没问题,但电阻焊的焊点也是乌七马黑的,LZ要求是:
“效果类似于氩弧焊气保焊那种”

那效果  意味着焊点要光亮,那就只有激光焊
冷焊也是要保护气体哒

网友:
钎焊。
扩散焊。
对焊。

如果上述不符合钱包要求,还是买点细焊条,自己凑合点玩玩得了。还想美观,找人代加工最划算

网友:
最简单又便宜的;还是小时候走街串巷那种焊黑白铁的,煤炉+焊锡+紫铜烙铁头+硫酸
现在用燃气灌喷灯可以替代煤炉加热了吧?

网友:
无气二保焊。

网友:
二保焊达不到楼主的效果。

网友:
这个抖音上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激光焊激光焊

激光焊接也用气体保护

网友C:
铝热反应算不算一种选项?可以在没有保护气体的野外直接焊接钢轨。

网友:
这样的焊机比较成熟,网上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热反应算不算一种选项?可以在没有保护气体的野外直接焊接钢轨。

业余条件下铝热反应不好把控,容易失控发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