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表妹的油烟机安装好了,她不满意

楼主(2025-06-14):
这样装的话可以买个900宽的了,这个只有700宽,900吸力更大,买这个尺寸就是想让她完美装进去,哎,兄弟们有何高招?

网友:
定制个门板嘛

网友:
表妹多,还是表妹家活多啊

网友:
你这是给表妹装完灯就装油烟机啊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用苯板档上的

网友:
天天表妹,人呢?

网友A:
肯定只能这样装的,如果嵌入到上面,根本吸不到油烟,灶到烟机之间是有距离要求的。

网友:
这样装我都感觉高了,一般这种顶吸的最好距离是65-75CM,不知道贴的瓷砖是不是30*60的,如果是那就没高,如果不是,超过75CM就是高了!

网友:
这样装是没错的,不能太高。空出来的地方,找块盖板挡一下就行。
要想完美,只能找原来装修的公司定做。

网友:
我是来看表妹的,结果人呢?

网友:
表妹联系方式给一个,我去给装

网友:
这表妹也真是的,油烟机安装好了她还不满意?要是我家的话,谁来帮我家安装好了油烟机,我会感恩不尽的。
不过,安装这种油烟机,网上有油烟机的架子卖,可直接将油烟机放在架子上使用,高矮正合适。

网友:
有点偏高吧,再低一点效果更好,看表妹身高,不磕头就行啦。

网友:
照片都没放,说明这个表妹不行,换了吧。

网友:
柜门全档上就好了!!!

网友:
那个空挡加个门板,里面还可以存东西~这个容易解决,但是满足表妹的需求了不解决也会很满意了

网友:
装集成灶就没这档事,我上柜内预留的抽油烟机插座没用上。表妹的事要想法做好才是上策。

网友:
再安装个柜门完事,有些人有不完美综合征

网友:
你确认这是给表妹家安装的,不是胡子拉碴的表哥家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只能这样装的,如果嵌入到上面,根本吸不到油烟,灶到烟机之间是有距离要求的。 ...

+1,老湿机...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