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18元的真恒温LED显示220v交流输入陶瓷发热芯936电烙铁JCD908S

楼主(2025-06-14):
一个盒饭的价格,小时候要是有这种电烙铁就好了。
温度控制还可以,功率也还好,适合初学爱好者使用。
不会烧坏烙铁头,936烙铁头资源丰富。不会发黑不会烧坏原件。短时功率也够焊接稍大的闪热片等。
300-350适合小零件电子元件焊接,350-400适合大管脚散热器焊接。
18元的真恒温LED显示220v交流输入陶瓷发热芯936电烙铁。
30度冷状态,陶瓷烙铁芯电阻141欧,用打火机烧了下,温度高电阻变大,温度高没有电动势产生。刚开始有点怀疑能不能调温,后面发现可以真调温。

设置350度,大概15秒左右就恒温了,温度保持时功率一直在跳,最低2.7瓦,在3-10瓦之间跳动,这个时候烙铁头是空载,没有焊接,所以维持功率需求很小。

最高温度控制还是比较准的,应该是出厂校准过,类似现在的单片机万用表,只要把温度电阻数据校准后存在单片机里面就行。

关键才18元,自己主用70瓦的937焊台。看见这个烙铁想起自己小时候使用的电热丝黄花烙铁,觉得太便宜了,哈哈,手痒就多买了几个屯起来,就当回忆小时候的爱好。

网友:
8.9买过公模产品。

网友:
这个电铬铁看起来·小巧玲珑的,很漂亮。不过,是不是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就不需要用电烙铁了,因为现在网店已经在售卖用打火机燃烧就可以用的丝了。我只是有点疑问,这样的丝能耐高温吗?

网友A:
两线发热芯,难道根t12一样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线发热芯,难道根t12一样测温?

不一样,我测电阻也测了电动势,这个电阻随温度变化,没有电压产生。
t12是间断测温,温度不一样,输出有微弱电压。t12说白了就是发热丝和热电偶串联。t12里面有热电偶,不同的稳定输出不同的电压那。
t12控制是,在一个周期内有很时间的断电,测量12头的电压(对应温度),然后去反馈,如果低了,在一个周期的剩余时间进行加热,下一个周期在循环检测。
这个是ptc电阻检测温度。原理完全不一样。

网友:
不错不错  外出携带方便  会不会也是间歇加热  利用断电间歇检测ptc的阻值来判定温度的?

网友: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正好手上还有十几个936的刀头用得上

网友:
LCD显示,不是LED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我测电阻也测了电动势,这个电阻随温度变化,没有电压产生。
t12是间断测温,温度不一样,输出有 ...

谢谢!误会了,以为两线,原来是两芯。就是跟936原理一样。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求链接!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链接!求链接!

拼夕夕家搜索:80瓦数显电烙铁,有几家都可以,不过我这个有JCD的标识
经常做活动,每个人的价格不一样。如果你收藏了,然后隔几天看一下,你会发现他价格拼夕夕自动给你补贴,有时候会便宜几块钱,限时优惠。

千万别买那种有一个圆盘旋钮没有指示的,那种只能调温不能恒温,那种是最简单的可控硅调温电路,就和以前的可控硅调光台灯一样。

网友C:
通过取样电阻R10检测电流来实现控温,

网友:
这不是荣邦93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取样电阻R10检测电流来实现控温,

?电流控温啥原理????如何检测温度达到?
分享学习下

取样电阻只能检测电流,如何检测温度?

楼主:
多年前买过荣邦,散件自己组装。价格在40左右。
显然这个性价比很高。
量产后价格下来了,大家都收益n

这个是5年前买荣邦936的截图。现在还在卖,已经没性价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控温啥原理????分享学习下

加热前烙铁芯低阻跟通电加热后变高阻,电流有变化,取样电阻上检测到电流升高此点的电压变大送U2处理。然后U2输出信号控制Q1导通角变小实现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前烙铁芯低阻跟通电加热后变高阻,电流有变化,取样电阻上检测到电流升高此点的电压变大送U2处理。然 ...

我以为啥,本质不就是ptc的温度电阻变化吗,我原理已经说明了。
你说的是过程,这样设计也挺巧妙的,想办法把这个变化用串联的取样电阻检测出来。你说的是检测的过程。

网友:
现在大数据2这么牛笔吗?就回过这贴,到zfb天天秒杀都是烙铁,15元左右,60w、90w都有,数显但不知道是不是恒温

网友:
这玩意用的估计就是容邦的方案  ,元器件布局和屏幕显示都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