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四位半精度可否秒杀现在的爆款表

楼主(2025-06-14):
万用表主要看准不准,别的都没他重要。各个档位就是低了两个单位,那么只要我调一下表,重新校准,应该比现在好。

看来些表还是可以用。

网友:
187不错,便宜表精度也可以

网友:
都是各个时代的好表

网友:
想来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表。

网友:
晒表的,左边那个,鉴定完毕

网友:
到底哪个准呢?

网友:
两个表都不准  35.1测出70的效果来

网友:
高精度当然好,但是价格也贵了点,便宜表其实也能满足大多数要求。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误差这么大吗 ?  .    可调电源 35.1V    两个表都显示70V  ?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 ...

网友:
这款老表精度不错

网友:
绝对可以秒杀华秋爆款表

网友:
看到倒数第二张图产生了和8楼一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