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异响拆机处理

楼主(2025-06-14):
朋友的,说是开一阵有异响,有空到他家看下,结果到了测几次又没声音,猜测是不是风轮刮到,还有就是外壳共震,拆开把风轮底部垫了个塑料,防止下沉引起异响,后续在观察下

网友A:
我修了自家类似这种格力空调滴水几次,感觉自己都快会修空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自家类似这种格力空调滴水几次,感觉自己都快会修空调了

大部分都是小问题,自己动动手能处理一半

网友B:
要是女朋友的话,建议睡一晚观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女朋友的话,建议睡一晚观察下

哈哈哈哈,你这家伙

网友C:
老格力挂机空调内机接水盘变形,中间高,两边低怎么处理啊,想加热烤但接水盘是异形的不知道好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格力挂机空调内机接水盘变形,中间高,两边低怎么处理啊,想加热烤但接水盘是异形的不知道好不好搞 ...

没碰到过,能不能拆开,淘个换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你这家伙

论坛出人才,哈哈哈

网友:
高手在民间哈哈

网友:
会拆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俺只会拆洗钞网,其他的就啥也不会了。

网友:
一般来说新机器都不会有大问题,应该是固定的不牢产生的问题,细心观察调整就是了。

网友D:
以前遇到,格力变频,高速时像拖拉机,特别是制热的时候,网购了压缩机底脚垫圈就好了,旧的没有了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格力变频,高速时像拖拉机,特别是制热的时候,网购了压缩机底脚垫圈就好了,旧的没有了弹性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也可能少油了

网友:
有些空调的过滤网也会发生共振产生噪音。

网友:
有些空调温度变化大的时候,塑料件变形会产生异响,但也只偶尔几声,不是那种持续性的

网友E:
我有一台空调的导风板电机坏了,就是调风向的,我把电机插脚取消掉了就没响了,宝上查了竟然这个配件卖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空调的导风板电机坏了,就是调风向的,我把电机插脚取消掉了就没响了,宝上查了竟然这个配件卖得多 ...

谢谢分享

网友:
亲戚家有台旧海尔,使用时好像突然加大风力时就会发出几秒类似沙子撞击的声音,睡觉都被吵醒。没确认是内机还是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