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Canon打印机 连供断墨

楼主(2025-06-14):
原装连供墨水系统,还是断墨。这个canon打印机原装连供墨盒,但是一段时间就得需要冲洗,小冲洗不管用,大冲洗看着墨盒的水管子像浇灌农用地一下,心疼死了。 用不了两天又断墨残楮墨。这原装的墨盒搭配原装墨水,打印机也是新的不到一年,怎么这么不好用。严重怀疑买了山寨的。一直用的外接wifi打印盒子,现在没有电脑在旁边,断了墨水,等着打印也打不了,想用打气筒给墨盒加压,让墨水涌到墨盒,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台佳能连供机好久没打,墨水回流,两个喷头都堵死了,洗、泡都不行
以前设计的一款连供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512-1-1.html

网友:
所以说还是激光打印机靠谱...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网友:
佳能的喷墨,是那种上当只会上一次的那种

网友:
好久以前都 用喷墨,现在用激光了,因为喷墨实在太容易堵嘴了

网友:
还是激光的方便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墨水有问题啊!

网友:
换墨仓式的吧

网友:
用注射器吸给打印头注入一管
然后把墨水吸出来
在清洗

网友A:
最好不要加压,会漏墨,一锅粥一样很麻烦,连供的话你这墨水不能放太高,不要高出墨盒,管不要放太高,吸力不够,也不要太长,阻力大,检查有没有漏气的地方

网友:
老是堵嘴子的话可以考虑下换一批次的墨水试试,

网友:
连供就要用兼容墨水,废墨管也要外接。
最好还是爱普生的。惠普和佳能都容易堵。
爱普生的也堵,就是稍微好点,天天用的话一点不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加压,会漏墨,一锅粥一样很麻烦,连供的话你这墨水不能放太高,不要高出墨盒,管不要放太高,吸力 ...

墨水仓在打印机机身,左边黑右边彩色,改变不了

网友:
上过一次当,以后都不碰喷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