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海湾JTY-GD-G3T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更换

楼主(2025-06-14):
故障是误报火警、(出现火警必须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确认)一般是粉尘、烟会引起,位置处于地下车库,误报多次,换新,先确认地址码63、用编码器编码,拿上自制3-6米杆(可伸缩、省时省工)找到位置,出现火警的烟感指示灯会常亮,升杆反方向拧下,更换新烟感,指示灯正常频闪,表示工作正常,最后到消控主机复位设备,还要在值班记录本上记录故障原因,更换烟感时间。

网友A:
四线离子烟感报警器。看看离子室是不是进蚊子了。。。哦!你这是光电式,误报比较严重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线离子烟感报警器。看看离子室是不是进蚊子了。。。哦!你这是光电式,误报比较严重哇! ...

正常是进粉尘,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单位的,只换不修,修了出问题找你!这杆子不赖

楼主:
伸缩杆很方便,车库高,3米梯子都不好用,

网友B:
谁做的杆子,少上了多少梯子,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做的杆子,少上了多少梯子,能人。

哈哈,我自己,天天拿梯子不方便。做个趁手工具

网友:
好在是卡扣固定,可以拧开。有的是螺丝固定,双面胶等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