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开变频电热水龙头,装不回去了,求助蓝线接哪里

楼主(2025-06-14):
大神看看这样接对不对,最上面蓝色线是接哪里?

网友:
看着感觉没错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研究吧,线接在哪儿没人敢乱说,说错了真要命啊!

网友A:
蓝线不是接N吗?触摸板烧了不少零件还没修吗?

网友:
这种接错线会有危险的,小心核对

网友B:
随手拍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线不是接N吗?触摸板烧了不少零件还没修吗?

触摸是好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拍的重要性

以后拆这种要录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是好的,能用

是我眼花了吗?

网友:
尤其这种,线接说明接,乱接会出事的。

网友:
直接扔,触电了就没机会再拆东西玩了

网友:
拆之前没拍照?

网友:
这个拆前拍照,安全点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拆前一定记着多拍照!另外看电路板上面每根线的标识,有的可能是英语或常见惯例,比如 N 代表零线,L 代表火线,有接地符号的就是接地线。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乱拆,拆过后密封性,绝缘性都可能受影响,直接关乎人身安全的。

网友:
蓝线不是N吗,主控没有供电怎么工作?

网友:
解铃还需系铃人。

网友:
买个同款的回来,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所谓的变频就是有两个加热芯,一大一小,单独用大的或小的,或者两个同时用,仔细研究一下一般是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
外壳全貌要看一下,有几个点,你这图片拍得看着不明不白,插口与圆口端子都有,要分清楚各个端子,然后看一下线长到哪里就知道了,一般的不会浪费线材的,几乎都是刚刚好长那么一点点到接线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