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L8058墨车电机降速用风扇往里吹 秒解决问题 以及L8058多页进纸的研究

楼主(2025-06-14):
新买的爱普生L8058,今天大量任务打印,室内29度左右,盖上盖子,大概打印了100张高质量的6寸,电机开始降速了,摸右侧后面电机位置明显发热,找了个小风扇对着外壳电机位置吹啊吹,没效果,想想也是,隔着那么厚一层外壳发热源在里面,照着外面吹有效果才有鬼,打开盖子,直接对着电机吹,立刻马上见效,打印速度马上就上去了,只是风扇摆放千万小心,不要碰到墨车回墨栈。
室内29度,打印6寸高质量大概100张左右掉速,风扇吹着又打印了大概50多张,目前没掉速了,还有大概250张打算一直吹着风扇打,打完400张给你们汇报是否还掉速。

此方法只适合新机,如果是L805或者打印了几万张的L8058,要先尝试在电机轴承里滴机油,要多滴几滴,让机油完全浸进去也会马上见效,我是从L805换到L8058的,我是L805的二手机,一到手就电机发热,打印10张全幅A4一定掉速,滴了很多机油进电机轴承就解决了。
但是夏天室内30度左右,超过40张全幅A4或者100张全幅6寸,即便电机不缺油,两台打印机还是出现掉速,那就是电机实在太热了,得外加风扇对着电机吹秒解决问题,爱普生也是,这么小的问题,都不说在电机后面加个温控的风扇彻底解决问题。

再引申下L8058多页进纸的问题,我L805换下L8058是放同样的位置,都是背靠墙壁,都是进纸板伸不出来,纸张直接靠着墙壁进纸,L805就没啥问题,但是L8058这样的话,大概率多页进纸,A4 80G到铜版纸300G均大概率多页进纸,我想这全新的机器不应该啊,网上搜了下,只有2个人反应L8058会多页进纸,研究了好几天,发现,L8058纸张不能过于垂直机身,这点和L805不同,L8058的搓纸轮和L805完全不同,搓纸力度大的多,L8058进纸纸张和机器必须要有大概60度的夹角,如果不伸出进纸板,纸张过于垂直进纸槽,就会导致分页器不容易分开后面的纸张导致多页进纸,我今天把导纸板完全伸开,目前已经打印了200张左右6寸230g相片纸,目前没发现一次多页进纸了,问题应该找到了,其实也不算是问题,是我使用不当。
L8058对纸张厚度没得网评那么苛刻,把喷头调到最高,我曾经用230g的A4相片纸无意多页进纸了3张,是3张重叠在一起,也只是剐蹭到了喷头,纸张有明显废墨,但是也没把喷头保护片打变形,我还拆开看过,3张230g完全重叠进去都没打坏保护片。
同样我也试过80g彩喷纸,全幅打印,一定剐蹭喷头,为什么呢?因为80g太薄了,一旦全幅上墨水,一定翘起来变形,纸张一旦变形,再薄的纸都要剐蹭喷头,所以对于喷墨打印机,纸张一定要平整,100g以下的纸张,不适合全幅大面积喷墨。如果纸张卷曲了,一定要放弃,你舍不得换纸就会因此缩短喷头寿命提前换喷头。

网友:
夏天刷手机的时候也是用小风扇照着手机吹,
还有路由器,

网友:
确实玩手机也烫得很!

网友A:
这是打印店接大活了呀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颜料墨水打照片,给新生打寸照,上千张,确实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印店接大活了呀

兄弟说笑了,儿子马上毕业了,我这是给老师准备的毕业相册,自己挑选照片打印出来过塑DIY成时光相册,比外面制作的更有意义。
已经打印了400多张了,头100张会掉速,加风扇以后,后没50张-80张还是会掉速,最好的办法是每50张休息5分钟。。
室内29度左右,6寸相片,估计冬天室内掉个15度就不会过热掉速了。

网友B:
爱普生照片打印机、我用坏好几台了、配合防水RC相纸+颜料墨水打照片、效果堪比冲印店、会有点偏色、自己慢慢调整校准吧、或者做icc校色;建议你把废墨管接出机器外面来、废墨直接流到机外用个瓶子接、不要流到机内废墨仓;打印变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厂家主板软件限制、也就是计划报废、机器主板计数器设定、你打了多少墨水后、开始打印几张不限速、后面就给你限速了、、、你加铝散热片加风扇、就是换新电机都没多大用、目的就是逼你换新机器。

SO、现在我家用都是激光打印机了、一台二手兄弟7340、400元、一般办公打印复印、黑白文档、速度快。打彩色照片证件照啥的、有台佳能CP800、热升华打印机、专门的色带和相纸、最大可打6寸照片。不用它、丢着1年半载也不会坏。喷墨机你不用几个月保证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普生照片打印机、我用坏好几台了、配合防水RC相纸+颜料墨水打照片、效果堪比冲印店、会有点偏色、自己慢 ...

L805确实有电机温度计数,需要清零电机计数,但是L8058我不知道有没有电机温度计数,我下午打印了400多张,L8058的限速确实跟温度有直接关系,打印中途温度高了都能马上变慢,变慢以后,你用风扇吹电机,马上就能变快,就同一张打印时候都立竿见影,但是也是同一张温度高了,也是马上变慢。
L805我是一直外接废墨管的,L8058我看了下废墨仓在前面中间位置,外接的话要开孔破坏外壳,综合考虑了下,不外接了,把原厂废墨仓的吸墨垫拿出来,换成抽纸,抽纸吸满了用镊子夹出来换抽纸就行了,也买了C9345的清零解码器,废墨仓的芯片可以直接物理清零。
以前那台L805就是买的二手机,一直用的天威500ml一大瓶的,用L805的驱动就是祖传的酱油红肤色,用R330的icc酱油红好多了,但是饱和度低很多,以前调来调去都觉得不如L805驱动自带的“酱油红”。
换L8058的第一天打的第一张人像,给我第一感觉就是,乍那么黄呢?感觉以前L805肤色是酱油红,L8058倒是没酱油红了,变成橘子黄了,呵呵,可能我以前看L805酱油红看的太多了,看疲了现在不红了,就觉人物肤色得太黄了,我用的另色鬼 龙纹056墨水,用不起原墨,我看评价说另色鬼的056 和原墨色彩上几乎没区别的嘛,实际有没有区别我也不晓得。
L805其实也很好用的,皮实耐艹,清晰度和L8058是一样的,都是1.5微微升最小墨滴,速度慢点都能接受,但是致命缺点喷头串色无解,第一个喷头就是C M串色,第二个喷头才打了几千张B Y串色,给我整崩溃了,干脆直接换新机不折腾L805了。
关于L8058多页进纸,就是纸张没放好,倾斜角度不够,我L8058刚到手第一天也是疯狂多页进纸,80G到300g都多页进纸,还剐蹭了喷头,后来把后面两段的进纸板展开,按照进纸板的倾斜角度放纸,今天打了400多张6寸 230g,无一多页进纸,每次进纸都是正常的。而且喷头高度比很多网评说的高很多,至少纸张是平整的,300g的铜版纸都完全不会剐蹭喷头,我看有个机油说的他的L8058打280g相片纸,一个星期就要换一次喷头保护片,八成就是他纸张有卷曲不平。
这就是我常说的,对于喷墨打印机来讲,纸张一旦卷曲一定不要舍不得换纸,你不舍得换纸,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换喷头。

喷墨打印机,就是不能长期放那不用,天天用着的反而不会坏,天天放那吃灰的,每个月都要堵死喷头,一旦堵死再通开,非常伤喷头,喷头堵死都通的开的,我以前那个L805,第一个喷头C M 串色,我买的新朋友换上去,老喷头一直放抽屉没管他,后来第二个喷头也B Y串色了,串的比第一个还凶,当时我就试了试,把放了有一年多的第一个喷头用药水泡了10多分钟,换上去执行一次大量清洗,居然全通,真是全通,只不过C M串色依旧。

而且我以前那个L805 一直用的是10块钱一瓶的天威影像级别墨水,可以说是最便宜的大牌子通用墨水了,一年用一瓶500ml,也没见喷头堵过啊,以前我还怀疑串色是不是因为天威墨水的原因,后拉查证了下,不管你用什么墨水,该串色的都要串色,即便是原墨。

网友C:
8058是不是就是805的升级版啊?和850或者8168啥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8是不是就是805的升级版啊?和850或者8168啥关系啊

L850 = L805+扫描仪  跟L805同时间的老机型,喷头跟L805没区别,多个屏幕多扫描 价格贵的多。

L8058 = L805的升级版,各方面都明显升级,尤其是喷头,从L805的 6 x 90  1.5微微升喷嘴升级到L8058 6 x 180 1.5微微升,打印速度实测快80%左右,6寸全画幅 高质量,L805要130秒,L8058实测70秒。L805和L8058两者清晰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很多商家爱吹牛的地方,总说L8058比L805清楚很多,两个机型我都打过同一个测试页,清晰度上两者完全一样,没任何区别,只是L805因为驱动icc原因,一直有酱油红的诟病,尤其是东方肤色明显酱油红,用R330的icc可以解决酱油红,但是饱和度差很多,综合,还是用L805原厂驱动综合色彩是最好的,如果有条件自己做icc也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酱油红,但是所有的L805都有一个硬伤,喷头串色,这个是随机的,有可能几百张,有可能几万张,一旦串色是不可逆的,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喷头半报废。换个喷头¥400,你也说不准这个“全新”的喷头是几十张还是几万张又要串色。这也是我放弃L805的根本原因。
其次L8058进纸改进了,不再是L805右侧进纸了,L805的进纸一直被人骂,如果是厚点的相纸,不管多大,一定往左歪,因为搓纸轮在最右侧,并不是在中间,L8058是搓纸轮终于居中了,不再打斜了。至于搓纸轮快拆对普通人没啥用,普通人也用不坏那个搓纸轮,职业人员都会拆机换搓纸轮。
总的来说,L8058根治了L805喷头串色的硬伤,根治了L805酱油红的软伤,也根治了L805搓纸走斜的硬伤,打印速度接近快一倍,清晰度没区别。

L8168。这机型经常有商家拿来和L8058对比,两者喷头和废墨箱是一样的,但是两者实际打印区别非常大,L8168面向家用,有扫描,属于5+1色,或者可以理解是4色机多灰色和颜料黑,其中颜料黑是不参与彩色部分的,所以L8168也有五色机的说法,L8058是名副其实的六色机,CMYB+LC+LM,在彩色色彩上,L8058是完秒L8168的,比如天空的蓝色,花朵的红色,L8058在这些蓝色和红色的色彩过度上要比L8168好很多,经常打照片都知道掉的最快的就是LM LC,而五色机的L8168 压根就没LM LC,只能减少M和C的密度去模拟浅青色和浅洋红色。但是L8168在灰度上,完秒L8058,所以两者适用范围不一样,如果是日常主要打印生活彩色照片,个人建议还是L8058跟适合,毕竟多LM LC色彩过度好很多,L8168多灰色 在累死素描 素色那种单色艺术照跟适合。而且L8168机器价格和后期墨水价格都比L8058贵很多很多,L8058的替用墨水很丰富价格都便宜。

纯手打。

网友A:
喷墨打印照片,不知道耐久度如何,比如日常放家里不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照片,不知道耐久度如何,比如日常放家里不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这个我几年前就做过一些实验,结论都要褪色,只是颜料好于高端原墨好于大厂兼容墨。

CR好过铜版纸好过铸涂。
唯一彻底解决的办法,过塑,现在塑封膜也便宜啊,我才买的6寸7c 200张才5快多,成本忽略不计,塑封机几十块钱,我的相片全部都是过了塑的。
早期我也尝试不同的墨水,不同的纸张,放在不同的地方,希望找到褪色最慢的方案,但是一年多各种实验,各种环境都要掉色,而我测试的大厂墨水,同样纸张同样环境掉色并不比原墨块,如果环境太阳光较多,掉的更快。即便放进相册,几乎隔绝空气,2年依旧轻微掉色,唯独塑封完全不掉色了。
所以我彻底放弃了原墨,大厂兼容墨水+塑封才是最优解。
兼容墨水只要没变质,也不会因为墨水自身堵头,连供彩喷每一种颜色都有“滤芯”,L805是在墨囊里面,看的到的,L8058是在喷头上面,即便你用原墨也难免会混进杂质,很多人认为的堵头其实都是墨囊进了空气,供墨不足,看起来像堵头,我提前那个L805换下来的喷头放抽屉长达一年多,再拿出来泡了10多分钟药水,装回去大量墨水洗一次,全通,到现在都还在我朋友那用着呢。

网友A:
每一张都塑封,挺花功夫的

看来褪色的原因不光是紫外线,还有来自于空气中的氧化

我用激光彩打打的照片,褪色的问题就好很多,碳粉的稳定性那是相当可以的

兼容墨水我也买了好几大瓶,但一直也没下决心用,怕堵头,还有个原因是PDD上买拆机的原厂墨水价格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张都塑封,挺花功夫的

看来褪色的原因不光是紫外线,还有来自于空气中的氧化

确实过塑很费时间,我这塑封机都有点慢,同事2张6寸过塑,平均下来每张6寸要30秒。
激光的打印原理是用胶粘住碳粉,理论上永远都不会褪色。
兼容墨水只要是大牌子的,什么另色鬼,天威这些,没变质,放心的用,即便是最便宜10块钱500ml一大瓶的都不会因为墨水自身而堵头,我以前那个L805打坏了两个喷头,一直都是用的天威500ml一瓶的,没墨了用10ml的注射器加进去,每次加墨都难免会进灰尘,但是从没堵头,彩喷你是很难用坏的,即便是兼容的大牌子墨水,坏都是放坏的,放久了墨水干了堵头,堵死通一次就很伤喷头。
所以家用嘛, 如果没得明确的彩色需求,还是不建议买彩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过塑很费时间,我这塑封机都有点慢,同事2张6寸过塑,平均下来每张6寸要30秒。
激光的打印原理是用胶 ...

照你这么说,我来试试买的那个墨水了,好像也是品牌的

原厂的没用完,可以直接就加兼容墨水么?两种混合会不会有问题?还是最好等原厂的用完了再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我来试试买的那个墨水了,好像也是品牌的

原厂的没用完,可以直接就加兼容墨水么?两种混合 ...

都是染料,都没过期的话,放心的混合加,完全没问题的。爱普生的喷头没得那么娇气的,我以前那台L805经常拆喷头,最早没事我都拆喷头联手,L805拆喷头要自己DIY一个L弯钩,勾住喷头背后的卡扣才拆的下来,以前我不熟练,自己用别针DIY了一个弯钩,反复拆卸喷头练手。
那喷头被我拆下来手模,纸巾擦,还经常被纸张剐蹭到喷头,啥问题都没得,网评什么劣质墨水堵喷头,我也没遇到,那台L805我打坏了两个喷头,用过格之格的,彩格的,最后发现天威影响级500ml一大瓶的性价比最高,就一直用天威大瓶的,都是染料的,都是混合不同牌子加的。
然后我是发现大品牌便宜和贵的墨水,更多的差别在于色彩准确度,其墨水品质是没啥区别的,更贵小瓶的更接近原墨的色彩准确度,如果要求不高,只是打文本,那完全无视。
那台喷头串色的L805现在都在我兄弟那,C M串色,黑色完好,他拿来给他闺女打学习资料,偶尔要打彩色照片,清洗几次喷头把串色清洗掉一样可以打照片,他现在用的那个喷头 就是我曾经放抽屉放了一年多,拿出来泡了10分钟药水,一样喷头全通,只是串色依旧。那喷头被我无数次剐蹭纸张,被我用手摸过,纸巾擦过,一直喝的最便宜的墨水,除了串色,其他一样好好的。

网友:
就打印个文档,很少打照片,明天我看下买的是啥品牌的,后续就开始用这墨水

我这边也用了不下十台,只有一台的喷头,怎么洗都不通,这台机子他们闲置了1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L850 = L805+扫描仪  跟L805同时间的老机型,喷头跟L805没区别,多个屏幕多扫描 价格贵的多。

L8058 = L8 ...

卧槽,哥们牛逼,我曾经在疫情期间收过一个850港版,用的原装墨水,疫情过后,打印的很少了,去年出了,血亏。总共才打了3000多张,照片占多数,基本保持一周至少打印一张的频率,Y 后面有轻微的串B了,但是不严重,多打几张就好了,后面实在是用不上,所以出了,还好没暴雷。805的耗材是真的便宜,国产一套也就几十块钱,是真不贵。

6168和8188是我当时特别想买的机器,后来仔细研究了下,颜料黑和灰色,大部分人表示其实意义不大,不是真的6色机,而且颜料黑和其他的染料墨水,成本也很高,据说废墨仓也有芯片,所以后期也没入手,朋友送了个1020,修了下离合器就好了。又从公司抱了个1536回来。家用打印少,基本够了。

网友C:
哥们用的国产品牌里面,另色鬼,天威,格之格等,哪个更好些啊?好像都是珠海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用的国产品牌里面,另色鬼,天威,格之格等,哪个更好些啊?好像都是珠海这边的 ...

大牌子墨水之间 只有颜色细微差异,品质是没得本质区别的,即便是某威500ml和50ml的 也是更贵的颜色更准,色彩更好,不会出现500ml跟容易堵头。所以,哪款销量高买哪款。
L805的话 我个人是一直用的天威500ml的 影响级别,成本接近为0,虽然是大瓶的,但是色彩并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