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罗技G933S无线耳机 开关接触不良通病

楼主(2025-06-14):
朋友的罗技耳机坏了,电源开关接触不良,这也是这个耳机的通病,朋友买来开关让我帮他更换

网友A:
耳机看用料还不错,换电池后和新的一样。

网友:
用料不错,电路板挺大的。

网友B:
一滴WD40解君愁

网友:
这开关不好拆

网友:
还真是没想到,这耳机电路设计还挺扎实,这么多电路板,芯片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看用料还不错,换电池后和新的一样。

的确,做工精细

网友:
这种耳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罗技不单做鼠键,不知他的耳机音质如何

网友:
手艺不 错,耳机做工看着挺 好

网友:
这做工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滴WD40解君愁

同感!精准加注,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比较贵吧

网友:
这是有一个巨大的接收器吗

网友:
这样的按键,遇到汗液或者潮气很容易坏的

网友:
喷点神油应该可以的

网友:
的确,做工精细

网友:
应该音质一流。

网友:
这接收器真大,跟M2移动固态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