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利用漏电保护器关闭楼顶太阳能热水器电磁阀

楼主(2025-06-14):
利用雨水感应小板控制漏电保护开关的跳闸电磁线圈,关闭楼顶太阳能上水电磁阀,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要知目的?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漏电开关的脱扣线圈是接的220V回路,感应小板的输出电流不知道够不够,
最好是感应小板输出控制一个三极管,三极管再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断开负载回路,
还有一个就是漏电开关只能断开,需要再次人工合匝,
或者用单片机来控制,根据小板的输出控制继电器的开合,实际自动开匝和合匝

网友:
某宝有卖的

网友A:
弱信号传感器我最近搞了一个,220V 的2200W电热水器,用5安电流互感器串过零线,当加热时候,零线上感应出交流信号,给普通整流桥,正负极接只10V 470uF,容量没有特别要求,整流滤波后的正负直接接白发翠绿3mm聚光LED,照着一只5518光敏电阻,这个LED对着光敏电阻组件用黑色热缩管包着,一定不能有漏光,就可以采集到不加热时超高阻态 ,万用表20兆档都测不出阻值。。加热时候LED有2.4V,电阻是19 K。这么大的电阻变化足以给后面的电路提供足够辨识度的采样电阻,并且是光电隔离,类似光耦。

网友:
可以省掉漏电保护器直接控制电磁阀,不过没下雨就一直开启控制不了。

网友:
需要220V安全是个问题

网友:
之前坛里有个老师做的出水口加水流开关控制上水自停,可以参考下

网友:
直接与220V交流电接触,还是危险性比较大。

网友:
方案可以,就是有点废漏保,毕竟这玩意儿设计初衷就不是让你经常动作的,

网友:
水位控制不行吗?不用管。你漏保控制不是要手动上水

网友B(2025-08-13):
引用 网友A:
弱信号传感器我最近搞了一个,220V 的2200W电热水器,用5安电流互感器串过零线,当加热时候,零线上感应出 ...

直接用块光耦不就行了,那个驱动电流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块光耦不就行了,那个驱动电流还大

光耦  的红外管需要的电流也不算小,这个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不足以是光电三极管有明显的电阻变化

网友:
这个貌似不行。

网友:
楼顶有wifi信号的话买个wifi插座

网友(2025-10-17):
这个想法不错,看看大师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