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025年DIY威克士移动版245焊台,顺带展示470等七支烙铁全家福

楼主(2025-06-14):
继上个月修复一个应急启动电源,焊接软包大电池失败,从而“一怒之下”入手极博星TC24这款C470焊台,如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3055-1-1.html
这焊台兼容470和245发热芯,商家多送了我一个245发热芯。这个470焊台手柄比较大,插入245发热芯有点不协调

我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于是开始寻找解决方案。闲鱼发现“245极细手柄”,这个可以买回来试试。

想买手柄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干脆再DIY一个245焊台,买回来肯定吃灰,不买不搞一个又闹心。
有个细节我注意到了,JBC厂机,一般会给焊台搭配6针连接器,而DIY的焊台,都是使用的便宜的航空5针GX12连接器。那么问题来了,我这“极细245手柄”,是用在470焊台上呢,还是用在245的九号技师焊台上呢?最好都能用,嗯……

经过考虑,先把245手柄弄到手,看看再说。很快手柄到手,干活

这个“245极细手柄”卖家,同时有售国产JBC六针连接器,我一起买回来,如上图,245手柄到家,先用6针连接器组装好,接上470焊台,ok!
卖家发了组装视频,有个细节没注意到,主要是观察不细,以为手柄外壳和发热芯外壳是接触的,我就没做连接处理,导致手柄可以加热,但不能休眠,经过卖家提醒,改正了自己大意导致的问题,完美解决手柄组装问题。

接下来,我下定决心,再组一套245焊台,无他,只因为自己闲的难受,给自己找点事干。论坛那么多JBC245焊台diy的帖子,我决不能落后,哈哈!

经过学习了解,245焊台的DIY路数大约有如下几种:
1、3D打印大外壳,或者网购8838,至少120mm长度的仪表壳,里面使用24v8A以上直流电源;
2、3D打印小外壳,或者网购8838,60-80mm长度的仪表壳,没有内置直流电源,通过5525插座,外接24v直流供电;
3、网购8838,至少140mm长度的仪表壳,6节18650动力锂电池,组成24v电池组供电的移动版245焊台;
4、8838,100mm长度的仪表壳,买个威克士、博世、东成、牧田、得伟20v电池取电器,DIY移动版245焊台;
5、8838,150mm长度的仪表壳,买个威克士、博世、东成、牧田、得伟20v电池取电器,买24v6A以上电源板,DIY移动版+家用220v 245焊台;
6、闲鱼买最新款注塑威克士、得伟、牧田的245焊台外壳,DIY移动版245焊台;

我既想选5也想选6,选择5,既可以在家使用220v供电,户外也可以威克士20v电池供电,但是外观不是我喜欢的,4和5这种焊台闲鱼有人卖,如下图(这个只能接20v电池,属于4,卖家应该没有内置电源板成为第5种方案)

为此我先去拼多多3块钱买了个威克士取电器,如下图红圈中的取电器。买完收到货之后,我又放弃了第5种方案,原因是颜值,颜值,颜值……

方案定下来之后,那就好办了,买外壳,几乎没得选,肯定不能选3D打印的,注塑的也就是那一两家在卖。买控制板,控制板选择余地比较大,只要符合8838面板尺寸,随便买,我选了九号技师黑面板,因为看了威克士外壳卖家评论晒图,威克士焊台外壳,搭配黑面板比白色,要大气漂亮!

等待收货的时间,再次回到连接器的问题。
前边说了,JBC焊台使用6针连接器,而开源的板子都是5针连接器,我就那一个245手柄,咋整?DIY的精神告诉我,一切皆有可能!

做好的手柄,被我剪了

被剪的手柄被我改成这样了

改完手柄,先在470焊台上测试,没毛病。然后威克士外壳和九号技师控制板也同一天到货,继续干活。

电路板和威克士外壳,尺寸有一点出入,塞不进去,这正是我辈DIY人乐于见到的,裁纸刀,琢美8220电磨上阵,两分钟搞定

至此,此次DIY 245焊台,告一段落,顺利完成。又一件精致作品在我手中问世,同时支持6针和5针的迷你手柄,可以随意切换在470和245焊台之间,完美。接近完美!

----------------------------------------------------------

现在,开始展示手中七个葫芦娃:

1号选手:木把电烙铁,100w还是150W我也不知道,年龄30年+,这压根就不是我买的,这可能是我已经过世的父亲留下的,前几年回老家,拿回北京家里,一次也没用过,收藏?

2、黄花907,我买的第一只电烙铁,年龄15年+,当年焊接主力,现在很少用了;

3、燃气烙铁,和黄瓜907差不多年头,至少10年以上了,不怎么好用,用过三两次,就扔角落吃灰了;

来一张1、2、3合影

4、金卡思936焊台热风枪,这货差不多2018年,开始发烧工具,受数码之家影响,黄花907焊接有时不好使,他们总是讨论936,我就买回来,上了这一大当,好像花了一百出头,用了2、3次,装箱放床底吃灰了!

5、miniware TS100智能笔式电烙铁,智能电烙铁的鼻祖,出厂日期大约是2015-2016年,我是2018年左右,厂家搞活动,赠送的。这只电烙铁“贼贵”,当年卖300多元一只,不仅仅是我,我觉得大多数人不会舍得买它的。但是它确实很好使,它最大功率65w,性能接近T12白光。这只电烙铁在我得到它之后,在我的工具箱里躺了四五年没有拆封,我并不知道它的威力性能,在那些年我依然在使用黄花907。当时907时不时就会遇到焊接失败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是电烙铁的原因,还是焊丝的原因,还是助焊剂的原因。当有一次我遇到焊接困难,1.5平方的有氧化的接线板电线无法焊接,突然想起它,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用它竟然成功了……

6、极博星TC24 470焊台。这个是今年5月份刚买的,因为我维修一个应急启动电源,6平方硅胶线,需要焊在软包电池上,我有2018年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电池点焊机,很显然,软包电池不能点焊,而手头黄花907和TS100又搞不定这个6平方硅胶线,于是就有了

电烙铁之终极杀器,王者归来?极博星C470焊台入手

7、今天晒的这款移动版威克士245焊台

7个葫芦娃,全家福来一张,感谢观看,欢迎指导(某人除外)!

网友A:
电池版的好看,,,20V对烙铁性能有影响吧。。。T12用20V的笔记本电源感受要差蛮多的

网友B:
有线的用的多,但是偶尔需要现场无电源,楼主的烙铁就派上用场了

最近也想入手个移动用的,想用充电宝能够正常的,手上也有得伟的电动工具,正在纠结中

看了卤煮的帖,有感触

楼主手艺不错,赞个

网友C:
五芯和6芯可以搞个转换头,没必要拖两个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芯和6芯可以搞个转换头,没必要拖两个头子。

我最早的方案就是做一根转接线
但是后来放弃了
我还有一种方案,在威克士外壳上,开孔,装一个JBC 6针焊台公头插座,飞线到原板子上的5针插座上
也放弃了

245手柄---->5针插头母头------->转接线(5针插头公头--6针JBC母头)---->470焊台JBC 6针焊台公头插座
                                    ------->威克士245焊台九号技师5针公头插座

这两种方案,都必须再买一个零件,需要等待。

我的第三种方案,有了5针母头和6针母头,直接并线,不用网购买零件,不用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的用的多,但是偶尔需要现场无电源,楼主的烙铁就派上用场了

最近也想入手个移动用的,想用充电宝能够 ...

看看哪种方案好,就选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版的好看,,,20V对烙铁性能有影响吧。。。T12用20V的笔记本电源感受要差蛮多的 ...

20v电池供电,应该不是满功率,不如24v8A直流电

网友D:
这个注塑外壳是哪个平台买的呢,关键字有吗,P多多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注塑外壳是哪个平台买的呢,关键字有吗,P多多没找到。

这个壳子做的成品,拼多多和淘宝都有卖,价格在245-280之间
若只买这个壳子,那就只有闲鱼才能找到,搜索245焊台外壳即可!

网友:
电池不错 有了电池才能有其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壳子做的成品,拼多多和淘宝都有卖,价格在245-280之间
若只买这个壳子,那就只有闲鱼才能找到,搜索 ...

是的,好的朋友,谢谢你呦。

网友E:
我更关心的是马赛克挡住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关心的是马赛克挡住的是什么

帖子最后一图。我忘记单独拍936焊台照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的方案就是做一根转接线
但是后来放弃了
我还有一种方案,在威克士外壳上,开孔,装一个JBC 6针焊 ...

咱俩性格差不多,一是强迫症,二是急性子。

楼主:
组装手柄教程

245极细手柄组装教程

网友:
颜色和谐,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