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vc980+万用表和vc6056b钳表

楼主:
今天值班闲得无聊,把干活的两个表拆开看看,听领导说这两个表3000多块钱,真不知道又便宜了哪位采购。考虑到它俩作为固定资产的价值,我得小心点拆,虽然根据劳动法非故意损坏公司资产不会叫我赔,但坏在我手里,就很丢面子。

我去过很多家厂,发觉大多数公司(或者说多数老工程师领导)都喜欢买胜利的仪表,万用表钳形表测温枪绝缘仪全是胜利,我大优利德这么没有排面么,反正我不喜欢胜利,尽是代工,自己没新意,而且长得丑卖的还贵,外观跟不上时代。先看看这个VC980+,手动挡,2000字,长的跟9205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估计也是几十块钱的货。不过挺稀奇,通常在如福禄克这种高端表上才有的AC+DC模式,它居然也有,不知道是真的融合AC/DC,还是纯粹交替显示AC和DC,我这没条件测试。

这么廉价的万用表居然有屏蔽壳,而且铁板还挺厚,两颗陶瓷保险很不错,9v电池差评!!!

但是,当我从侧面看时,发觉该表不简单,或许廉价但做工绝不含糊,居然是两层电路板,而且底下还有第三颗保险管,这垃圾表有点东西。

翻过来看正面,确实做工可以,表笔插孔是一体无缝铜管,3个保险丝,一个保护20A电流孔,一个保护200mA孔,还有一个保护电阻电压孔,通常来讲,VR插孔不需要额外的保险丝保护,热敏电阻和二极管钳制就足够了,不过该980+还是非常贴心的额外加了个保险,靠谱!但有一说一,不可否认它真的很丑。

上面的小电路板主要就是档位滑盘。

下面的大电路板是主体,右上角的AD736JM应该是电压基准。

屏幕底下就是主控芯片,硬芯,而且是非常的硬的那种,TC7129,不认识是什么东西,估计比一般的牛屎疙瘩高档些,但这么高档的芯片还用9v电池,啧,不行,还是太落后了,先进的芯片都在用3v了。

屏幕也非常靠谱,独立包装,三明治结构,相当稳固。

这么舍得堆料的表,价格应该不低了,某宝一搜,吓我一跳,居然这么贵,要两三百块居然,快跟61E+一个价了,不过同样的980+,款式是真的多,真不知道胜利怎么喜欢给同一个型号搞一堆花里胡哨的外观比来。估计贵就贵在堆料上,但胜利这是把钱花在了刀把上,外部元件并不是越多就越好,杂七杂八的元件多了,随着磕碰震动潮湿氧化等因素,坏的概率就大,还不如现在的高度集中单片机万用表,外部就几个电源芯片和采样电阻,精简可靠。

最后看看这个钳表,6056B,外观还可以,比较符合现代仪表时髦的造型,具有一定的青春活力,而不是一副老版的面孔。两节7号碱性电池,还是贴的胜利牌,不错,好评。

打开后盖,电池线是插拔端子连到电路板上的,还可以接受,若设计成弹簧触点就完美了。各种热敏电阻压敏电阻拉满,保护做的很不错,主控是75系列芯片,难怪慢的跟鬼一样,
测个400v电压,插到母排上就开始换挡,我回头看母排,再回头看它,刚切到600.0v档,而且眼看着它显示317v,再涨到425v

再搜搜价格,倒是还算合理,符合这个价位,跟差不多价格的优利德ut204+不相上下,毕竟大家都是75系芯片,但我还是讨厌6056B,居然没有MAX功能,测不了冲击启动瞬时电流,差评!

最后总结一下吧,日常工作用这两表足够了,虽然有些不方便,但能用,而且我很不喜欢手动挡,偏偏好多公司都习惯给员工配手动挡表,你要说手动挡价格便宜还好说,可问题是配的死贵的手动挡,半夜起来维修眼睛都看不清,手动挡密密麻麻的档位看的迷糊,而且档位盘能360度转,有时候也看不到是否对错了档位,例如像这个750v另一端就是200uf档,这转盘上就一个凹印箭头,白天我都不一定一眼看清,更别说半夜,这200uf捅到400v不放炮才怪。而自动挡就安全多了,起码转盘旋转基本都是扇形范围,不存在360度,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大致档位位置一眼就看得出来。

那自己买个外观好看的,尺寸小巧的,样式喜欢的自动挡表拿来用不就好了?我感觉不太合理,本末倒置了,哪有给公司上班打工,还自带工具家伙事来干活的,公司的表摔坏了直接以旧换新,自己的摔坏了……就坏了,就算再难用,也要忍着用呗。

网友:
3千块的固定资产,吓我一大跳。

网友A:
和我的980C不一样

网友:
VC980+是一块好表,比VC9806和VC9807高一级,可惜这个版本已经改用微芯7129,如果用美信7129会更稳。VC980+和VC9806+直流电压档精度是0.05%,VC9807+直流电压档精度是0.1%,三位半是0.5%

网友:
3000还好比那个75万的路由器便宜。。。,谢谢分享

网友:
硬封的,看着就那么顺眼

网友:
这里喜欢购福禄克,287C,319钳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980C不一样

哪来的980C?是890C吧

网友B:
报废物资堆看到过好几块福禄克,胜利,优利德老表等,没过多久就被一大货车拉走了,其中有好些更新换代的高低压配电柜,里面有好多铜排,那个厚啊。

网友:
两块表看着都挺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980C不一样

我看了下某宝,同样型号是980,外观有好多种,貌似胜利很喜欢更新外观,同一个型号出很多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废物资堆看到过好几块福禄克,胜利,优利德老表等,没过多久就被一大货车拉走了,其中有好些更新换代的高 ...

咋不去捡回来福利坛友?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某宝,同样型号是980,外观有好多种,貌似胜利很喜欢更新外观,同一个型号出很多代 ...

就象汽车一样,你现在还喜欢90年代合资刚出来的捷达款么?

网友:
3千块这采购价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咋不去捡回来福利坛友?

捡了3块(一块287C,两块15B,都是电池腐蚀电池弹片导致不通电不能用,拿回轻松修复开机使用正常,还有几块15B+屏碎稀烂没要,捡多了也不好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了3块(一块287C,两块15B,都是电池腐蚀电池弹片导致不通电不能用,拿回轻松修复开机使用正常,还有几 ...

福利坛友啊...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网友:
表不错啊。用用足够了。

网友:
你这款980是2013年最后一版7129了。现在980都好几代了。越造越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福利坛友啊...

舍不得,留着柜内吃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舍不得,留着柜内吃灰哦

友谊的小船,翻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