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晒拼多多63元到手的MCH-3205D可调电源,并揭露其免单活动的丑恶嘴脸

楼主(2025-06-14):
拼多多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呀。喜的是确实可以买到一些便宜的东西,而且有些小东西确实只有在拼多多上才能找得到;忧的是他们搞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好友助力活动,几乎全是套路,暗中使坏,暗箱操作,各种理由绝对不会让你成功。本贴分三层楼,前两层拆晒电源,第三层揭露拼多多免单活动的虚假丑恶嘴脸。

前边说过,拼多多骗人,想立即删除其APP呢,(@maskzippy )然而在论坛看朋友们在它上边买的可调电源不错,就想着买完电源再卸载吧,后边想想,卸载不卸载吧,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是了,也不会被骗了,在这里也劝坛友们,不要参加他们的什么免单活动还有什么提现活动,那都是套路,不会让你成功的,不信一会看3楼,有证据。

就是这个电源,让我没有下决心枪毙拼多多APP,说实话,拼多多骗人的行为确实坏,但这电源却不坏,这个价格能到,还是很满意的

大包裹

包装很好

专用泡沫

有合格证和说明书,有厂址和保修,比较正规

参数,我手里没有示波器,只能参考这里了,噪波100MV,性能指标不太高,平时家用也还说得过去吧

待出闺

掀起盖头来

正面

顶部,简要说明

左侧面

右侧面

底部

背面

电源输入线

插头磁石不吸

电源输出线,这线不怎么样,太细,线阻将近2欧了,后边有测试

待机功率不到3W(有底数0.43W)

看下显示屏,蓝色字体

面板特写

拍的是3205款,实测电流可以调到6A,手头没有大负载没法测试输出电流能否达到6A。用论坛电子负载LD25测试,4A是没问题的,

这张可以看出电源输出线的线阻,直接短路都触发不了CC模式,5/2.715=1.84162(欧)

接转2楼

楼主:
拆开上盖看内部板子,主电源背面很干净,没元件,左下角是输出线,有点细了,大电流时从板子到接线柱有微小压降,因为数控采样在板子上。

风扇位置正对着主电源板

主电源正面

用料还不错

主变压器个头不小

主电源开关管和整流管

这里得多说一句,固定框架的螺丝一共5个样式,不知道为什么样弄。
这个是沉头自攻

这个是平头自攻

这个是沉头金属丝

这个是平头金属丝

数控板在前面板背面

这个是辅助电源芯片,给显示屏供电吧

这个是主电源驱动芯片吧

这个电源风扇是温控的,比坛友买的另一款电源好点,他那一款是超1A风扇就启动

数控板显示屏芯片

数控板低压供电,应该是给单片机供电吧

单片机,数控的核心

4运放,难道是数控和模拟混合的?

上盖板是铁质的,磁石吸在上边了

盖板螺丝又一个样

至此,电源部分介绍完毕

3楼揭露拼多多骗人的丑恶嘴脸

楼主:
深刻揭露拼多多免单活动的骗人丑恶嘴脸!!!!!!!!!!!!!!

前段时间参与了拼多多的免单活动,咱们坛友们也给帮了不少忙,在此首先感谢帮过我的朋友们,感谢完了,我就是劝你们了,不要再参加拼多多的所谓免单和提现活动了,他们是有套路的,他们用各种方法和理由阻挠你,绝对不会让你成功!找客服理论,各种理由和拖延战术让你没脾气。

先是完成人数后,变成珍珠,然后变成0.1珍珠,然后再变成0.01珍珠,再往后没法再分珍珠了,再有人助力时直接给你变成元宝了,让你珍珠永远不够活动的条件,让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免单。找客服说明问题让他们解决,他们就说你帐号异常,让耐心等待。异常不异常还不是客服一句话吗,谁来给你评判什么叫异常呢,再说让耐心等待,这一等活动不就结束了吗,还等个屁呀。所以,朋友们呀,千万不要再给拼多多浪费时间了,看到他们的活动都躲远远的吧。

变元宝了

不会让珍珠弄够数的

你再找多少个朋友助力也不会满足条件的

在规定时间范围内

各种理由拖着你,直到活动结束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够用啦

网友:
电源价格确实便宜,还赶上直播了

网友:
之前60v5A双路的69块没买可惜了,后来再也没有推过了

网友:
买 ,买, 买 !!!

国货就是国货,  算下来也就不到63/7 = 9  美刀  ~~~

9美刀  就可以入手到 全新直流电源  ~~~~

速度抢啊 !!!

这些都是专业设备  ~~~~~

普通人怎么玩,  怎么用,  怎么发财, 完全不会啊!!!

网友:
这个价格非常好了。
30v 6A 大多数场景是够用的。

网友:
这个也看到了,给最低价69,不过先买了另一款,只能放弃这款

网友:
1、2楼看着还不错啊,等待3楼看看揭露什么?

网友:
3楼原来是揭露活动啊,一直就不信这个,还以为产品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PDD的免单套路(就是送券)早就路皆知了,不过它时不时的优惠活动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网上都报道多少次PDD这个套路了,既然现在你还在尝试?可能这个论坛就只有你相信这个了。

网友:
长按123按键为储存?
123按键在那里?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算不错了

网友:
没成功不是你的错,错在你没加拼兮兮助力群

网友:
不“贪””小便宜“,你就不会上这样的当。

网友:
那里就买东西可以。玩这个看运气

网友:
话说想要免单也不是不可能!这个得需要技术啊!会点软件才能搞到免单!否则不可能办到

网友:
我现在怀疑你

得了便宜了,  还要卖乖~~~~

看,  怎么就买不到这个的价格同款呢????

打开手机APP,   根本看不到 63 元的全新同款货唉  ~~~~

Tao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