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根飞线破解小米电蚊香

楼主(2025-06-14):
蚊香片没了,电池没电,网上说买个电池,加点液体可以。看看这种电池没必要,因为本身是两节干电池的,给一根线1.5v给纽扣电池并上就搞定了,简单的问题别搞复杂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方法就搞定了,佩服。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是里面一个纽扣电池,蚊香工作的时候,纽扣电池对电阻放电,蚊香器检测电池电压,用一个月左右,电压低到域值,就说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 ...

小米的惯常伎俩,都是些小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 ...

这个有点下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 ...

国家提倡的环保等等,在商家这里直接就是无视加更过,要有对这类行为的处置,可是,大陆……等等吧,等重视,还得是够级别的才行

网友:
不是有点,是有很多点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论营销方式,粗粮家的向来很有技巧

网友:
小米空气净化、净水器也是一个德性

网友:
下作的商家,滤芯加芯片!

搭车买过两个号称花费数千万研发的插排,再就是当年老婆痛经,听说这家的手机能当热宝用,买过一部,从此再不碰这么下作的商家的任何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 ...

如此说来,楼主的方式岂不是白白浪费电?能不能直接给检测电路高电平?

网友:
换个纽扣电池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楼主的方式岂不是白白浪费电?能不能直接给检测电路高电平? ...

正确的改法是电池换成磷酸铁锂,放电电阻去掉,检测端直接接VCC,实际只检测低压,过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 ...

这做法太让人跌眼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米设计师真是天才,这个电蚊香用一段时间会提示耗材寿命用完,让人以为它有监测挥发气体浓度的功能,实际 ...

我X,这么不要脸么,还好我不用渣米的产品...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改法是电池换成磷酸铁锂,放电电阻去掉,检测端直接接VCC,实际只检测低压,过压没问题。 ...

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X,这么不要脸么,还好我不用渣米的产品...

可是还是有很多米虫会觉得用渣米很有身份。

网友:
点了蚊香睡得好

网友:
这种检测方式就是粗粮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没啥节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