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KIOXIA/铠侠 U366 PS2251-11 制作ISO镜像启动盘

楼主(2025-06-14):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OXIA TransMemory)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30DE PID = 6545
设备序列号: B06EBF0AB34CE5A0E14D1F3C

设备供应商: KIOXIA
 设备名称: TransMemory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OXIA
 产品型号: TransMemory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1(PS2311) - F/W 08.62.5D [2020-08-14]
闪存识别码: 983E98B3 - Toshiba(东芝) [TLC]

打开 ModeConverter v1.0.1.5_CHS.exe 二进制程序
这里会弹出提示,点击确认,然后不管,静静等待即可。
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制作速度,21G大小的ISO镜像差不多在18分钟(21×1024÷20M/s÷60秒)
等到显示OK就可以了

128G U盘仅刻录21G,浪费掉90+G容量,因为群联不能像慧荣那样两个盘共存,只能二选一。

楼主:
在MacBook上还是可以看到U盘真实容量。

楼主:
制作镜像盘工具 ModeConverter v1.0.1.5:https://www.123684.com/s/diMiVv-Mugmh

备用:https://www.123912.com/s/diMiVv-Mugmh

---

读取速度234M,写入速度40M。
使用过程感觉没有铠侠 U301的256G那款好。可能就差在U366这款没有1G的独立缓存吧。

网友A:
恺侠的  盘  能看到主控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恺侠的  盘  能看到主控信息?

可以啊,2023年买的,2023年那一批次的。
用最新的ChipGenius就能查到。

网友B:
血亏,用GRUB2就可以直接走引导了非要浪费90G

楼主:
拆开的,里面长这样

楼主:
ID查询是64G 2CE/Bics4 96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血亏,用GRUB2就可以直接走引导了非要浪费90G

Grub4dos/efi 也可以

量产usb cdrom这种上古艺能确实不应该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ub4dos/efi 也可以

量产usb cdrom这种上古艺能确实不应该再搞了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防病毒、误删、格式化等操作。

网友D:
主要是这个主控的问题,工具支持的颗粒只有B27A/B N18 N28,群联的CD和存储共存是可以的,2251-09,但是这个给Len和Dell的不能启动,其他的没试过,3267才是天生维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这个主控的问题,工具支持的颗粒只有B27A/B N18 N28,群联的CD和存储共存是可以的,2251-09,但是这 ...

试过几次,共存情况下电脑直接卡了,MacBook直接不能正常读取,电脑卡了很久才点了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几次,共存情况下电脑直接卡了,MacBook直接不能正常读取,电脑卡了很久才点了格式化。 ...

不会啊,我的2251-09/19,is903/918四个都可以双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