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路拓扑结构之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5-06-14):
箭头朝外N MOS,箭头朝内P MOS
D:漏极    G:栅极    S:源极

对于N-MOS开关电路,只要Vgs>0即可导通D和S。也就是给G加一个大于0的电压即可。

对于P MOS 的开关电路,S接电源正极,D接负载和地。在G和S之间安装上拉电阻,然后如果把G和地之间接通,管就导通,灯就亮。也就是Vsg=0时管截止,>0时导通。简单来说就是把G接地就导通。

PN MOS结合构成正逻辑的PMOS功率管开关电路,可以用高电平开低电平关的逻辑控制负载,如果你只有大功率PMOS和小功率NMOS的话。

楼主:
MOS管的寄生二极管:MOS管的内部有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是在制造过程中生成的,所以MOS管的D和S极如果接反,就会处于一直导通的状态而且不能控制。当人寄生二极管的还是有作用的,再控制电机等带有电感等感性负载时,可以用来短接反向电压,从而避免管子本身被击穿。

楼主:
万用表分辨MOS管是P还是N的方法:测量体二极管的方向,如果S为体二极管正极就是N型,反之为P型

网友A:
跟三极管用法类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三极管用法类似呀。

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用电流驱动,一个用电压驱动,mos管更容易驱动,内阻也很低,所以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