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智商税的风扇灯

楼主(2025-06-14):
标价27块多,各种券红包叠加后14块到手,先拆开看看吧
塑料件质量不错

网友:
是这个不好,好的也有。

网友A:
一直觉得普通e27灯座承受不住太大的重量,风扇只能又轻又小吧。

网友:
这是往那种灯口上装的吧,太小了吧

网友:
至少要270,才能买到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普通e27灯座承受不住太大的重量,风扇只能又轻又小吧。

很轻,搬砖打包的地方不好装吊扇,落地扇也不方便,寻思着这货可以应急。还没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轻,搬砖打包的地方不好装吊扇,落地扇也不方便,寻思着这货可以应急。还没试 ...

聊胜于无吧,能应急用用也算物有所值。✌

网友:
做工精良。流芳百世

网友:
去年拼夕夕买过,不太好用。估计价格上百的要好一些。

网友:
关键是风扇口径太小,想要大风力肯定不行

网友:
这是拧到灯座上的?设计的人真是人才

网友:
我觉得很不错哦

网友:
也不算吧,好歹真的能用

网友:
设计得是个天才

网友:
风扇灯还是有些优点的,对于没有敷设单独风扇线路的地方,共用照明线路解决风扇供电。

楼主这种灯我也买了一个,没用红包直接支付十二块钱左右。这种风力太小,又很集中,需要配合万向座,适合卧室里当床头扇。

为了降低亮度,我拆开改造电路了,控制板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在400伏22微法电容下面有两个电阻,一个2R0,一个1R5,把2R0去掉就可以了。

客厅里用的是隐形风扇灯,就是那种旋转时扇叶靠离心力伸出来的那种,风大,声音小,值得考虑入手。

网友:
楼上的都很厉害,我看了半天才看明白是安装到灯泡的螺纹口上的。

网友:
风扇口径太小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