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发一个1.2寸LED点阵时钟PCB

楼主(2025-06-14):
不喜欢用小数点作秒点,用LED显示,1.2寸数码管,WIFI校时还没做,预留了接口。实测R1-R8不用也能正常显示,需要的可以直接去打板。

网友A:
建议取消右边的:,然后把秒数码管尺寸减小一半左右。
DS1302精度与外部晶振和电容有关,一般很难找到精度较高的值,还不如使用RX8025T之类的芯片,而且,DS1302的通讯接口非标,通讯占用较多CPU时间,如果真的很想用DS13xx芯片,还不如用DS1307Z,性能相当,标准I2C接口。
如果不太追求亮度,这个可以用一片STC8H4K64TL SOP48实现。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B:
看着不错,嘉立创撸板子搞这些,就是每个项目的电子元件可能都剩一堆,别的又可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消右边的:,然后把秒数码管尺寸减小一半左右。
DS1302精度与外部晶振和电容有关,一般很难找到精度较 ...

之前在网上买过一个,就是你说的“秒”小一半,因为觉得不好看,所以才自己做了个。
初学阶段,下一步看看8025。手头还有一块8H8K64U,据说这个自带RTC,还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嘉立创撸板子搞这些,就是每个项目的电子元件可能都剩一堆,别的又可能用不上 ...

嘉力创很好,就是限制10*10有点不开心。
这个是从捷配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嘉力创很好,就是限制10*10有点不开心。
这个是从捷配打的。

能白嫖不错了,不能奢求太多...

二○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网友D:
不错的制作,个人感觉一是直接用RX8025T做时基是最靠谱的,二是两个闪烁的秒点如果不歪着排列或许整体更显稳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消右边的:,然后把秒数码管尺寸减小一半左右。
DS1302精度与外部晶振和电容有关,一般很难找到精度较 ...

外部晶振应该不仅仅是精度问题温度敏感也很关键,这也是大家都选用具有温补功能晶振的时基芯片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白嫖不错了,不能奢求太多...

没错,以前还得用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制作,个人感觉一是直接用RX8025T做时基是最靠谱的,二是两个闪烁的秒点如果不歪着排列或许整体更显 ...

还在学习8025T。因为字体是斜的,所以秒点也做成错位的,下次画板垂直排列试试。

网友E:
做得不错!

这不叫点阵,叫7段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

这不叫点阵,叫7段数码管。

感谢支持。没注意那个点阵是怎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