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网首发拆机阿尔法蛋猫爪mini智能蓝牙音箱故事机,求助更换内容

楼主(2025-06-14):
新人一枚,初入论坛

全网首发,肯定不是首拆,小白一枚,特来向大佬们请教
目前想更换里面的内容有什么方法?
型号tyb01,阿尔法蛋猫爪mini智能蓝牙音箱故事机
AI认为
主控芯片: 在第二张图片中,电路板中心那个最大的正方形芯片,它既是处理器,也可能内置了存储空间。独立的闪存芯片: 在第一张图片中,标记为 U2 的那个有八个引脚的芯片,很有可能就是用来存储故事文件的闪存芯片。这种8脚芯片是SPI闪存的常见封装形式。需要直接重烧闪存芯片(高难度专业操作)
如果通过USB无法连接,那么内容就是固化在闪存芯片里的。更改它就需要专业工具和知识。
  • 识别芯片: 需要确定存储故事的具体是哪个芯片(很可能是那个标记为 U2 的八脚芯片)。
  • 准备工具: 需要使用专门的编程器/烧录器(例如 CH341A 编程器)。
  • 操作步骤:
    • 用编程器夹住芯片的引脚(或者需要把芯片从电路板上焊下来)。
    • 连接到电脑,读取出芯片内的全部数据(固件和故事文件)。
    • 分析数据,找到并替换掉故事文件。
    • 将修改后的新数据重新写入(烧录)回芯片。
      特来向大佬们请教真的得这么麻烦吗?
    另本人还有一个凯叔故事机,顺便请教一下更换里面的内容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学习一下设计PCB/芯片电路,重新设计一套方案,去国内网站下单打板就行了,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换新

网友:
应该很麻烦

网友:
只能搞一搞供电什么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没有U2,第二张图片才有U2。
U2是充电芯片,U4才是存储器。

网友:
重新设计一套方案

网友:
看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板子集成度挺 高,换内容不容易

网友B:
这种固定的一般用25系列存储器,容量太小,还要用编程器写入,不方便也不适用。

网友:
要用专用 工具才能吧,不懂,帮顶

网友:
好像维修价值不高,顶多用来练手

网友C:
想多了吧,以为随便就能改内容,要专业多年搞的大神才有这本事,还要别人搭理你才行

网友D:
居然带存储的,好多都是在线播放的,服务器一关全都死翘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吧,以为随便就能改内容,要专业多年搞的大神才有这本事,还要别人搭理你才行 ...

感谢解释,确实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设计PCB/芯片电路,重新设计一套方案,去国内网站下单打板就行了,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

谢谢大佬,果真是有难度,新手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固定的一般用25系列存储器,容量太小,还要用编程器写入,不方便也不适用。 ...

谢谢,果真是高度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带存储的,好多都是在线播放的,服务器一关全都死翘翘

是的,早期都是离线的,现在我的小京鱼也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