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三年前做过暴力风扇,这次搞个颜值高点的

楼主(2025-06-14):
三年前做了一个暴力风扇,挺好用,用坏是很难用坏的,但时间长了脏了感觉不太好了。
方面木头diy的照片如下

趁着618入了3D打印机,想着升级装备,再做个风扇。本次解决原来不足,主要增加电池保护板,电池由两串变三串更暴力。充电恰好手头有三串的航模充电器。

电装图

网友A:
还得搞个重一点的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搞个重一点的座子

装上电池很稳,电池就定海神针

网友:
真不错啊,别飞走了!

网友:
用来抽气的?我是直接用个小风扇,风力虽然小但够用

网友:
风扇外壳做的挺漂亮,,,这种暴力风扇能调速是蛮好的。。。

网友:
也有支楼主那样的透明版T12,一般用还行,但调温不方便的,后来在坛里买了支小液晶屏的,方便好用些。。。用的苹果台达版旧电源上温飞快。。。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方 便

网友:
要手感更好的是这种仿原装9501手柄的,,,多年前手电论坛上学用苹果小电源+616 主控自组的一个米白色T12小焊台。。。简单实用,估计还有不少人在用的。

网友:
我做的简易的,12V机箱风扇二个,先用其中一个,另一个做放桌面支撑用,二节18650电池串用,电压8V多点,一个小开关,静音够用,专吸松香烟

网友:
底座要配重

网友:
好工具自己造!

网友:
会搞图,有3D打印,真好,能做好多东西。我个电池盒盖子坏了,用各种东西粘,贴,打磨,裁剪,好费事,搞出来还不好看

网友:
我也攒了一个,不过太吵了

网友:
外壳做的不错。

网友:
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好滚珠风扇。。。

网友:
暴力扇子,太吵了

网友:
你这个不错,我用的服务器拆下来的散热风扇加了聚风口和保护网调速板做了个简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