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29四位半老表实为测试电阻利器

楼主(2025-06-15):
玩了一天,校准电压后,电阻也准了。

判断一个万用表电阻档会不会跳,会不会不准,只需要短接表笔,看每次是不是一样。

为什么说它是电阻利器呢?

这是和187对比后发现了的。可比三位半好多了。

网友:
开篇一张图  故事全靠猜

网友:
不错,是个好玩具!

网友:
就为了测个电阻,会不会太夸张了。

网友:
测电压才是主角

网友:
10多年了,依旧能打

网友: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今晚可以多吃四碗饭

网友A:
校准电压怎么较的,自带功能么

网友B:
以后我的工作台上就放一个MY65,一堆电池电阻,就这么决定!
早上8:00,量一下电池电压,1.1314V,满意,先抽一根烟庆祝。
早上8:30,量一下电阻阻值,1.0000KΩ,满意,再来泡杯茶庆祝。
早上9:00,量一下电池电压,1.1314V,满意,吃个苹果庆祝一下。
早上9:30,量一下电阻阻值,1.0000KΩ,满意,再抽根烟庆祝一下。
“………………
下午6:00,量量一下电池电压,1.1314V,满意,下班回家找婆娘庆祝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我的工作台上就放一个MY65,一堆电池电阻,就这么决定!
早上8:00,量一下电池电压,1.1314V,满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压怎么较的,自带功能么

里面四个电阻,其中方的那个调基准。只要确定所有电压都偏了一点点,调这个电阻就行。另外几个调节交流 电容 频率。

网友C:
7129的默认速度是1.6次/秒,把时钟改成200KHz,测试速度飞快。

网友:
“校准电压后电阻也准了”天方夜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29的默认速度是1.6次/秒,把时钟改成200KHz,测试速度飞快。

200k的晶振不好找,淘宝上搜了下,都是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我的工作台上就放一个MY65,一堆电池电阻,就这么决定!
早上8:00,量一下电池电压,1.1314V,满意, ...

还要记得发帖庆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129的默认速度是1.6次/秒,把时钟改成200KHz,测试速度飞快。

跳的让人疯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的让人疯狂

200kHz晶振改好的话挺好用的,只是7129要改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这种老表表盘大部分是喷锡工艺,感觉不太耐用的样子

网友:
看上面说7129,不知道一个老的7109(是这个型号吧,耗电大的初代那个),能不能直接换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