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比显微镜更方便的廉价替代品

楼主(2025-06-15):
我看了评测,发现确实方便实用来看元器件的型号

我来与大家交流是卖家所谓6300万像素,最高9600万像素,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谁体验过,我看淘宝可视化掏耳勺广告,说掏耳朵能掏出颅内高潮?真的吗?

网友:
真的有这么高像素的话,确实好用。

网友:
根本就不实用。数码的都会变形,你不会买这一个就为了看个型号?倾向于光学的才是王道,这些数码的仅仅是个玩具而已

网友:
对这个完全也数码放大,看的不实际

网友A:
如果仅仅是看元件型号,手机不就OK了吗?

网友:
手机看也可以就是微距时不能离得太远了

楼主:
大家的意见是可视耳勺,镜头与CCD都是一样的,全凭数码放大,想多大像素就多大?全是营销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看元件型号,手机不就OK了吗?

用手机,近距离看不清,微距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但给自己挖耳朵还是比较费事,因为感觉是反着的,动作和图像是反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但给自己挖耳朵还是比较费事,因为感觉是反着的,动作和图像是反着的 ...

我看淘宝可视化掏耳勺广告,说掏耳朵能掏出颅内高潮?
那完了,你享受不到颅内高潮了

网友C:
我有一个。焦距也短,一厘米左右。确实也能看清贴片上的丝印,而且自带照明,只看下还是蛮合适的
发个鼓膜照片(LED散热一般,时间长了耳朵里有点“烫”):

像素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可视化掏耳勺广告,说掏耳朵能掏出颅内高潮?
那完了,你享受不到颅内高潮了 ...

自己掏不行,没啥感觉,我让我对象给我掏就觉得很舒服,但她总说掏不出东西来,总是不给我掏,说她没成就感。弄得我很失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但给自己挖耳朵还是比较费事,因为感觉是反着的,动作和图像是反着的 ...

旋转一下就不反了,反正它是圆的,随你怎么拿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旋转一下就不反了,反正它是圆的,随你怎么拿捏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看着手机,然后比如手往左,但手机里面的画面手就往右了,大概这么个意思,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看着手机,然后比如手往左,但手机里面的画面手就往右了,大概这么个意思,很不习惯 ...

那就
需要镜像一下了

网友:
9900万像素,这么高,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可能有那么高像素,不过作为放大一般够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焦距也短,一厘米左右。确实也能看清贴片上的丝印,而且自带照明,只看下还是蛮合适的
发个鼓膜 ...

鼓膜还是耳膜?看了像个血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鼓膜还是耳膜?看了像个血泡

哈哈哈,耳膜。手误手误……掉了耳屎碎屑下去了,不敢陶

网友:
我也有,感觉还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