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东芝tr200 群联PS3111量产失败

楼主(2025-06-15):
************************************************************
Day: (15 \  6 \ 2025) Time: ( 9:41:49)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C 98 B3 76 E3-BICS4
[SN Set]
SN_Set=1
SN_Type=255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01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
Day: (15 \  6 \ 2025) Time: ( 9:41:49)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98 3C 98 B3 76 E3-BICS4
[SN Set]
SN_Set=1
SN_Type=255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01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00000000
ModelName=ndysy ssd
SerialNum=00000000000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c 98 b3 76 e3
Flh_Capacity=524288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16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1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2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Q61L3
3111SBISP_CodeVersion=Q61L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Q61L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61.2.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et_LBTOEB=10
Smart_Table=0
DisableSmartC7=1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ScanBad_CheckByDie=1
[InfoBlock]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512 GB -> 48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Q61L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22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1A_0F_09_01_10_09_04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1a
       X Coordination : 0f
       Wafer ID : 09
       Lot ID 4 : 01
       Lot ID 3 : 10
       Lot ID 2 : 09
       Lot ID 1 : 04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can_Flash_SDLL:
   DiePerFlash=1, SectorPerPage=32
   Ch=0~1, Bank=0~7
   FlashMode : 3 FlashClock : 5 FlashODT : 0 Flash(NAND)Drive : 0 PadODTEnable : 0 PadODT : 0
   PADDriveEnable : 0 ALEPads : 0 CLEPads : 0 WEPads : 0 REPads : 0 FRDYPads : 0
   WPPads : 0 DQSPads : 0 DataPads : 0 CEPads : 0 ScanRound : 0 Scan Interval : 50
   Scan_LDPC_Error_Bit : 0x03FF
   BitMask : 0 SlewRateEnable : 0 SlewRate : 0  EnableOverClocking : 0
   Set Scan Window Criteria : 50
   Duty Range : 0~0
   Duty : 0 Bank : 0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4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7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1
   Duty : 0 Bank : 1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4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8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3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0
   Duty : 0 Bank : 2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8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8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2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9
   Duty : 0 Bank : 3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9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1
   Duty : 0 Bank : 4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9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9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5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9
   Duty : 0 Bank : 5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7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5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7
   Duty : 0 Bank : 6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7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5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1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8
   Duty : 0 Bank : 7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1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5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3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1
   CH0 Read :
     Duty_0: CH_0: Read_Min : 0 Read_Max : 324 (Range : 325)
   CH1 Read :
     Duty_0: CH_1: Read_Min : 0 Read_Max : 330 (Range : 331)
   CH0 Write :
     Duty_0: CH_0: Write_Min : 2 Write_Max : 325 (Range : 324)
   CH1 Write :
     Duty_0: CH_1: Write_Min : 1 Write_Max : 327 (Range : 327)
   Find Read Max Duty :Ch_0 Duty_0 Ch_1 Duty_0
   [Windows]:
   Duty_0 CH_0: Read Window=0xa2, Write Window=0xa3
   Duty_0 CH_0: HW_Rd=0xaa, HW_Wr=0xac
   ScanValueRe[0] = 0x8008  ScanValueWr[0] = 0x8009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a2(Min=0x0, Max=0x144)
                         Write_Win=0xa4(Min=0x2, Max=0x147)
        Duty_0: Bank_1: Die_0: Read Win=0xa7(Min=0x0, Max=0x14e)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8)
        Duty_0: Bank_2: Die_0: Read Win=0xa4(Min=0x0, Max=0x148)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8)
        Duty_0: Bank_3: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9)
        Duty_0: Bank_4: Die_0: Read Win=0xa4(Min=0x0, Max=0x149)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9)
        Duty_0: Bank_5: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4(Min=0x2, Max=0x147)
        Duty_0: Bank_6: Die_0: Read Win=0xa3(Min=0x0, Max=0x147)
                         Write_Win=0xa3(Min=0x2, Max=0x145)
        Duty_0: Bank_7: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b)
                         Write_Win=0xa3(Min=0x2, Max=0x145)
   Duty_0 CH_1: Read Window=0xa5, Write Window=0xa4
   Duty_0 CH_1: HW_Rd=0xaa, HW_Wr=0xac
   ScanValueRe[1] = 0x8005  ScanValueWr[1] = 0x8008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6(Min=0x1, Max=0x14b)
        Duty_0: Bank_1: Die_0: Read Win=0xa6(Min=0x0, Max=0x14d)
                         Write_Win=0xa5(Min=0x1, Max=0x14a)
        Duty_0: Bank_2: Die_0: Read Win=0xa6(Min=0x0, Max=0x14c)
                         Write_Win=0xa5(Min=0x1, Max=0x149)
        Duty_0: Bank_3: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6(Min=0x1, Max=0x14b)
        Duty_0: Bank_4: Die_0: Read Win=0xa7(Min=0x0, Max=0x14f)
                         Write_Win=0xa5(Min=0x1, Max=0x149)
        Duty_0: Bank_5: Die_0: Read Win=0xa7(Min=0x0, Max=0x14f)
                         Write_Win=0xa4(Min=0x1, Max=0x147)
        Duty_0: Bank_6: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b)
                         Write_Win=0xa4(Min=0x1, Max=0x148)
        Duty_0: Bank_7: Die_0: Read Win=0xa6(Min=0x0, Max=0x14d)
                         Write_Win=0xa6(Min=0x1, Max=0x14b)
[ Success ] Scan Window Process OK- Total take 10.728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00000000
ModelName=ndysy ssd
SerialNum=00000000000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Toshiba
Flh_ID=98 3c 98 b3 76 e3
Flh_Capacity=524288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16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1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2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Q61L3
3111SBISP_CodeVersion=Q61L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Q61L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61.2.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et_LBTOEB=10
Smart_Table=0
DisableSmartC7=1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ScanBad_CheckByDie=1
[InfoBlock]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512 GB -> 48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Q61L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22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1A_0F_09_01_10_09_04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1a
       X Coordination : 0f
       Wafer ID : 09
       Lot ID 4 : 01
       Lot ID 3 : 10
       Lot ID 2 : 09
       Lot ID 1 : 04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can_Flash_SDLL:
   DiePerFlash=1, SectorPerPage=32
   Ch=0~1, Bank=0~7
   FlashMode : 3 FlashClock : 5 FlashODT : 0 Flash(NAND)Drive : 0 PadODTEnable : 0 PadODT : 0
   PADDriveEnable : 0 ALEPads : 0 CLEPads : 0 WEPads : 0 REPads : 0 FRDYPads : 0
   WPPads : 0 DQSPads : 0 DataPads : 0 CEPads : 0 ScanRound : 0 Scan Interval : 50
   Scan_LDPC_Error_Bit : 0x03FF
   BitMask : 0 SlewRateEnable : 0 SlewRate : 0  EnableOverClocking : 0
   Set Scan Window Criteria : 50
   Duty Range : 0~0
   Duty : 0 Bank : 0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4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7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1
   Duty : 0 Bank : 1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4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8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3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0
   Duty : 0 Bank : 2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8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8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2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9
   Duty : 0 Bank : 3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9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1
   Duty : 0 Bank : 4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9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9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5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9
   Duty : 0 Bank : 5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0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7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5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7
   Duty : 0 Bank : 6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27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5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1 Write-Min : 1 Write-Max : 328
   Duty : 0 Bank : 7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331 Write-Min : 2 Write-Max : 325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333 Write-Min : 1 Write-Max : 331
   CH0 Read :
     Duty_0: CH_0: Read_Min : 0 Read_Max : 324 (Range : 325)
   CH1 Read :
     Duty_0: CH_1: Read_Min : 0 Read_Max : 330 (Range : 331)
   CH0 Write :
     Duty_0: CH_0: Write_Min : 2 Write_Max : 325 (Range : 324)
   CH1 Write :
     Duty_0: CH_1: Write_Min : 1 Write_Max : 327 (Range : 327)
   Find Read Max Duty :Ch_0 Duty_0 Ch_1 Duty_0
   [Windows]:
   Duty_0 CH_0: Read Window=0xa2, Write Window=0xa3
   Duty_0 CH_0: HW_Rd=0xaa, HW_Wr=0xac
   ScanValueRe[0] = 0x8008  ScanValueWr[0] = 0x8009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a2(Min=0x0, Max=0x144)
                         Write_Win=0xa4(Min=0x2, Max=0x147)
        Duty_0: Bank_1: Die_0: Read Win=0xa7(Min=0x0, Max=0x14e)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8)
        Duty_0: Bank_2: Die_0: Read Win=0xa4(Min=0x0, Max=0x148)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8)
        Duty_0: Bank_3: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9)
        Duty_0: Bank_4: Die_0: Read Win=0xa4(Min=0x0, Max=0x149)
                         Write_Win=0xa5(Min=0x2, Max=0x149)
        Duty_0: Bank_5: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4(Min=0x2, Max=0x147)
        Duty_0: Bank_6: Die_0: Read Win=0xa3(Min=0x0, Max=0x147)
                         Write_Win=0xa3(Min=0x2, Max=0x145)
        Duty_0: Bank_7: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b)
                         Write_Win=0xa3(Min=0x2, Max=0x145)
   Duty_0 CH_1: Read Window=0xa5, Write Window=0xa4
   Duty_0 CH_1: HW_Rd=0xaa, HW_Wr=0xac
   ScanValueRe[1] = 0x8005  ScanValueWr[1] = 0x8008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6(Min=0x1, Max=0x14b)
        Duty_0: Bank_1: Die_0: Read Win=0xa6(Min=0x0, Max=0x14d)
                         Write_Win=0xa5(Min=0x1, Max=0x14a)
        Duty_0: Bank_2: Die_0: Read Win=0xa6(Min=0x0, Max=0x14c)
                         Write_Win=0xa5(Min=0x1, Max=0x149)
        Duty_0: Bank_3: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a)
                         Write_Win=0xa6(Min=0x1, Max=0x14b)
        Duty_0: Bank_4: Die_0: Read Win=0xa7(Min=0x0, Max=0x14f)
                         Write_Win=0xa5(Min=0x1, Max=0x149)
        Duty_0: Bank_5: Die_0: Read Win=0xa7(Min=0x0, Max=0x14f)
                         Write_Win=0xa4(Min=0x1, Max=0x147)
        Duty_0: Bank_6: Die_0: Read Win=0xa5(Min=0x0, Max=0x14b)
                         Write_Win=0xa4(Min=0x1, Max=0x148)
        Duty_0: Bank_7: Die_0: Read Win=0xa6(Min=0x0, Max=0x14d)
                         Write_Win=0xa6(Min=0x1, Max=0x14b)
[ Success ] Scan Window Process OK- Total take 10.728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
Toggle 200Mhz 选上

网友:
嗯嗯,知道了

网友:
这个报错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目测是已经开成功了 正常的
你重新插拔下看看能不能认

网友:
同意4楼,已经开好了的,重新拨插SSD,就是分区格式化啦。但个人认为PS3111开东芝TLC,使用效果并不怎么好